WindowsCE
WINCEROOT

楼主(2009-04-14):
WINCEROOT
安装pb6.0后,创建一个新项目提示WINCEROOT设置有问题
新项目
安装

网友A(2009-06-13):
这位仁兄问题解决了没有?小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希望仁兄不吝赐教啊!!!

网友B:
PB里面设置一下winceroot

网友C:
安装有问题,可能是只安装了Tools没有安装OS。

网友D:
是安装的问题
一般出现这个问题,是只安装了Tools,没有安装CPU的支持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