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过滤驱动禁用一个U盘后影响下一个U盘的使用,如何解 ...

楼主(2009-10-21):
U盘过滤驱动禁用一个U盘后影响下一个U盘的使用,如何解决?
我做了一个disk的下层过滤驱动,根据U盘物理扇区的标识来决定是否禁用一个U盘。
我插入一个没有标识的U盘,可以禁用,只是在任务栏上有一个U盘的托盘图标。
现在的问题是:
当我想去掉这个U盘时,左键单击那个图标,没有反应。
右键单击,弹出一个对话框,我选择之后删除,但是等了很久也没有反应,那个U盘的托盘图标还在。
我直接将U盘从电脑上拔出,那个图标仍然存在,不会消失。
当我插入一个有标识的U盘,电脑没有什么反应,有标识的U盘不能使用。
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是不是要在PNP的派遣函数里的IRP_MN_REMOVE_DEVICE中处理一下,
原来的代码是直接发送到下一层。
if (fcn == IRP_MN_REMOVE_DEVICE)
{
IoSkipCurrentIrpStackLocation(Irp);
status = IoCallDriver(pdx->LowerDeviceObject, Irp);
IoReleaseRemoveLockAndWait(&pdx->RemoveLock, Irp);
RemoveDevice(fido);
return status;
}
标识
电脑
对话框
任务栏
如何

网友A:
问题解决了
真是不好意思
下次出现问题自己好好研究一下,实在不行再来提问。
不能删除的原因是我在禁用时没有释放自旋锁导致的
Irp->IoStatus.Status = STATUS_ACCESS_DENIED;
Irp->IoStatus.Information = 0;
IoCompleteRequest( Irp, IO_NO_INCREMENT );
IoReleaseRemoveLock(&pdx->RemoveLock, Irp);//原来没有这句代码,加上这句就好了
return STATUS_ACCESS_DENIED;

网友B:
怎么没人回复啊
我好给分啊

网友C:
接分
每天回帖可获得可用分

网友D:
能问你一下,你是怎么区分硬盘和U盘的吗

网友E:
用的是IOCTL_STORAGE_QUERY_PROPER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