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要去面试 有些问题搞不懂 请大哥大姐指导一下小弟

楼主:
(一) 求#define fun(a,b) a+b
  问 30/fun(5,6)*fun(8,9)运算结果

(二)写出4种BOOL值
  char* p1="abcd";
  char p2[]="abcd";
  const char *p3="abcd";
  char* const p4="abcd";
  p1==p2  1
  p1==p3  0 (?)
  p1==p4  1 (?)
  p2==p3  0 (?)
  p3==p4  1 (?)

网友:
有发帖的时间,自己写段代码就知道结果了

网友:
int _tmain(int argc, _TCHAR* argv[])
{
        char* p1="abcd";
        char p2[]="abcd";
        const char *p3="abcd";
        char* const p4="abcd";

        if(p1==p2)
        {
                printf("==1\r\n");
        }
        if(p1==p3)
        {
                printf("==2\r\n");
        }
        if(p1==p4)
        {
                printf("==3\r\n");
        }
        if(p2==p3)
        {
                printf("==4\r\n");
        }
        if(p3==p4)
        {
                printf("==5\r\n");
        }

        return 0;
}

结果:
==2
==3
==5

网友:
其实第二道题,是数据与指针的区别
定义数组,不会自动增加结尾符:NULL 的,而指针则会增加一个NULL。

网友A:
请问二楼的这位大哥,我要是不写代码怎么才能知道是63呢?还有第二题,能告诉我原因吗?因为这些都是笔试的题目
没电脑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二楼的这位大哥,我要是不写代码怎么才能知道是63呢?还有第二题,能告诉我原因吗?因为这些都是笔试的题目
没电脑好用的

很简单,将define定义的代入计算式得:30 / 5 + 6 * 8 + 9,这样LZ会算了吧!

不会还不会吧,先乘除、后加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二楼的这位大哥,我要是不写代码怎么才能知道是63呢?还有第二题,能告诉我原因吗?因为这些都是笔试的题目
没电脑好用的

第二道题,不是已经在4楼给出答案了吗!LZ看不懂!!!

网友A:
第二题,小弟真的看不太明白,能再详细点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二题,小弟真的看不太明白,能再详细点吗,谢谢

这种问题,LZ最好自己去调试一下,看看内存情况就清楚了。

数组大小定义为4,赋值为4个字符,这种情况下4个字符后是什么不确定!如果正好是NULL,则与指针是相同的,但是这种情况太少。

网友:
自己动手是最好的

网友:
把式子列一下数带进去,然后按照运算符的优先级来计算就可以

网友:
该把大学的书再拿来看看,基础很重要

网友:
我感觉楼主的基础不太好,这以后会影响你的工作的。

网友:
宏定义不涉及到具体运算,只要把对应的东西替代进去

网友:
第一个,30/fun(5,6)*fun(8,9)=30/5+6*8+9=63.主要是#define fun(a,b) a+b 和#define fun(a,b) (a+b )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