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域网内设备与个别上位机不互通

楼主:
一设备A与上位机B同在一局域网内,同一网段。设备A为ARM7核心,采用LWIP协议栈,B为普通运行XP的上位机。
偶尔上位机B会陷入一种无法与设备A通信的状态,此时B可ping通其它上位机,及连接web网页。
若设备B让出IP(A仅与特定IP通信),让上位机C占据该IP,C可与A通信。
将B改回该IP仍无法与A通信。
重启B后,通信恢复正常。 (貌似重启A也可恢复,听同事说的尚未验证)。
此状况易发生在上下班时间段内。正常工作时间及周末未观察到。

请教大虾们,分析下故障的可能原因,及相应解决方案,不胜感激。(若某种网络攻击方法可使得设备B陷入此状态也可以。)

网友:
此问题,的确诡异!

我一个大学的兄弟,他们的产品也用ARM7 +LWIP, 组网后,与同IP段的局域网其他PC通讯都很正常。

我们与你们的差异,就是指定IP。

这样会导致设备A 不停搜索指定IP的PC,估计还是IP协议可能没移植好;

另外建议楼主不要指定IP,尝试下,是否还出现故障

还问下:上下班 对于此设备有什么操作与影响?

网友A:
谢谢2楼,指定IP是客户的要求,不能改。

发生故障时,其他机器都能ping通设备,就运行上位机程序的那一台ping都ping不通。

根据记录显示,故障多发生在这一时段,感觉是病毒或者网络攻击的多发时段。所以有些怀疑是这方面的问题。
(不过也不排除是协议栈没写好,不过该设备测试时曾经正常工作7天,结果现场第11天出的问题,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2楼,指定IP是客户的要求,不能改。

发生故障时,其他机器都能ping通设备,就运行上位机程序的那一台ping都ping不通。

根据记录显示,故障多发生在这一时段,感觉是病毒或者网络攻击的多发时段。所以有些怀疑是这方面的问题。
(不过也不排除是协议栈没写好,不过该设备测试时曾经正常工作7天,结果现场第11天出的问题,汗啊。)

建议再次核实下你的ARM的FE功能模块的FIFO 和相关协议所用到得内存是否够;

网友:
已经结贴给分,感谢kyzf的帮助,现在不再继续深究这个问题,采用心跳复位的方式,暂时保证可用性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