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10管脚复用超级基础问题

楼主:
新手提问,请勿取笑,呵呵。
S3C2410在管脚复用的时候有这样一段代码:
//set GPG1 as EINT9 for CS8900A
value = INREG32(&pOalPortRegs->GPGCON);
OUTREG32(&pOalPortRegs->GPGCON,(value & ~(3<<2))|(2<<2));

请达人帮我解释一下这段代码的意思吧。为什么这样就能把GPG1复用成EINT9了呢?
见笑了

网友:
你可以看一下DATASHEET的GPGCON的设置。设置一个寄存器通常采用读-修改-写的方式
1、首先把GPGCON的当前值读出来value = INREG32(&pOalPortRegs->GPGCON);(读)
2、修改需要设置的寄存器值value & ~(3<<2))|(2<<2);(修改),因为value要送给GPGCON,所以暂时把value当成GPGCON看待(为了讲解),先把GPGCON的[2..3]清0,然后再设置成10,这样就选择了EINT9的功能。
3、把value值送给GPGCON:OUTREG32()函数。

网友:
LS的解释很详细。
一句话就是 把GPCON[2:3]置为10.

网友:
2410 处理中 IO是复用的,每个IO口用2位来做控制 00 输入  01 输出 10 一般是功能态 11 是保留
GPGCON 中GPG1 的10设置对应的就是enit9 其他的就和楼上的一样

网友A:
谢谢各位,还想请问一下,GPCON[2:3]是gpio2的第3脚的意思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各位,还想请问一下,GPCON[2:3]是gpio2的第3脚的意思吗?

GPGCO[2:3] 是指的 GPGCON 寄存器的 2、3位。。。。
对应GPG1 引脚

网友:
明白了~谢谢各位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