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5.0 Microsoft ActiveSync 连接是无法发现新设备

楼主:
我是新手,初步接触时遇到上述问题(WinCE5.0 Microsoft ActiveSync 连接是无法发现新设备),我用的是致远2410实验箱,根据实验书上的步骤进行的,安装的是Microsoft ActiveSync4.2版本,与PC机进行USB连接时,无法发现新设备,是USB驱动的问题吗?请高手指点!

网友:
Microsoft ActiveSync 属性设置了 允许USB连接么?
PC能发现设备么?

网友:
允许USB连接了,我都是按照书上一步步进行的,就是连接USB后,PC无法发现设备。

网友:
找他们的技术支持吧~
如果是在实验室,可以再试试看别的箱子是否可以。

网友:
楼主,你先别着急,首先确定下面几步:
1、任务栏中是否有图标(未连接时是灰色的小圆圈圈)出现
2、“箱子”(我平常用的都是设备,呵呵)的IP是否设置为动态获取,或者跟PC在同一个网段
3、数据线是否好用以及是否是箱子出现的问题
确定这些之后,你的问题基本上也就解决了…

网友:
回复楼上:
1.任务栏中有灰色的小圆圈圈出现
2.用USB连接,也需要设置IP吗?箱子不是设置为:SC2410 USB Cable 连接吗?

网友:
小圆圈要变绿诶。。。

网友A:
用USB连接,不用设置IP。
无法识别新设备,就没办法安装板子的驱动了。
这个问题最好是问下致远的技术支持
他们比较了解自己的产品

网友B:
小圆圈变绿是不是表示就可以连接了?我的始终是灰色的。
我的问题是:用USB连接板子和PC机后,没有发现新设备。

网友:
楼主先看看USB 是不是连上了PC机 开始会有提示 没连上会提示出现“无法识别的设备 ”
如果出现 你就要装驱动了
如果你装过驱动 你试试 先打开实验板 然后再插上USB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圆圈变绿是不是表示就可以连接了?我的始终是灰色的。
我的问题是:用USB连接板子和PC机后,没有发现新设备。
可能原因:
1、供电不足,可以把USB数据线插在PC后面的USB接口上试试。
2、USB数据线有问题,换一根保证好用的USB数据线试试。
3、你的箱子有问题,换一台箱子试试。
你现在的首要问题是让你的箱子与PC进行通信,让PC识别你的箱子,得让它俩沟通之后,你才能安装驱动之类的东东,嘿嘿…

网友B:
楼上提的几点原因与我想的一样,首要问题就是箱子无法与PC机通讯,所以无法安装驱动之类的东西。
1、供电不足,可以把USB数据线插在PC后面的USB接口上试试。
  对于这个问题,我试过,插在后面的USB口同样不好使。但是可以通过USB供电,启动箱子。
2.USB数据线完好无损,已经检验过。

3.可能就是箱子的问题,现在只有一个箱子,无法确认是否是箱子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USB连接,不用设置IP。
无法识别新设备,就没办法安装板子的驱动了。
这个问题最好是问下致远的技术支持
他们比较了解自己的产品

我打电话咨询,深圳这边居然说高校的箱子的技术支持不属于他们范围,需要当时的卖给我们箱子的那部分人管理。现在老师走了,就我自己留在实验室。无法联系,也无法取得技术支持。
而且我发现致远的技术支持很垃圾,回复也不及时。我发过邮件咨询了,到现在没有回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提的几点原因与我想的一样,首要问题就是箱子无法与PC机通讯,所以无法安装驱动之类的东西。
1、供电不足,可以把USB数据线插在PC后面的USB接口上试试。
? 对于这个问题,我试过,插在后面的USB口同样不好使。但是可以通过USB供电,启动箱子。
2.USB数据线完好无损,已经检验过。

3.可能就是箱子的问题,现在只有一个箱子,无法确认是否是箱子的问题。
呵呵,真有点儿爱莫能助的感觉!继续打电话磕他,技术支持还要找啥借口,还要找当时的那人,我靠这借口也忒牵强了点儿吧!牌子写的明明的往那儿赖?

网友B:
谢谢楼上一直关心我的问题,要是这几天解决不了,就只能等到年后了,我们要放假回家了。
请问楼上,你做这方面开发多久了?我是新手,现在刚开始上手,毕业课题是在WindowsCE下做个音频播放器,半年多的时间,你看行吗?做起来是不是很不容易?

这个论坛还是挺好的,有人气。不像周立功单片机那个论坛,同时发的帖子,到现在都没有回。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上一直关心我的问题,要是这几天解决不了,就只能等到年后了,我们要放假回家了。
请问楼上,你做这方面开发多久了?我是新手,现在刚开始上手,毕业课题是在WindowsCE下做个音频播放器,半年多的时间,你看行吗?做起来是不是很不容易?

这个论坛还是挺好的,有人气。不像周立功单片机那个论坛,同时发的帖子,到现在都没有回。
呵呵,音频播放器我觉得不是特别难,毕业课题难就难在文档上,我也是从那个时候过来的,程序上应该不会有啥大问题。

网友:
放假了,先结贴走人,开学回来在整吧!谢谢各位的热心解答!

网友:
呵呵,你别心急,你如果你全部都装好的话,就等个十几分钟它就自动能连了,我的就是等了十多分钟就突然能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