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控制台数据自动分工位显示到终端

楼主:
如何将控制台数据自动分工位显示到终端
例: 工位号分为  A 、B 、C 、D 、E 、F
    分别显示到 A 、B 、C 、D 、E 、F 终端

网友:
偶不理解楼主的意思,静候老D,帮D。

网友:
引用楼主 JK9481 的帖子:
如何将控制台数据自动分工位显示到终端
例: 工位号分为  A 、B 、C 、D 、E 、F
    分别显示到 A 、B 、C 、D 、E 、F 终端

在表中增加一个列COLF,自动分工位更新到这个列,然后终端分别select * from ta where COLF = '?' ?是各终端自己的代码

网友:
刚发了个移到工控那边,又来?

网友:
关键是怎样才能取到各终端的代码呀

网友:
广播出去让中断按自己的工位选择是否显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