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中使用__try快的链接错误问题

楼主(2010-06-02):
驱动中使用__try快的链接错误问题
我在驱动开发中使用了__try __finally块后链接的时候会出现链接错误如下: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_except_handler4
是不是少了哪个链接库,我链接的库有wdm.lib BufferOverflowK.lib wmilib.lib usbd.lib
求各位大侠指点!
开发

网友A:
应该是缺了
__try
{
}
__except(1)
{
}

网友B:
这个不用任何xx库,你语法有问题,如楼上。

网友C:
已经解决了,要链接上libcmt.lib库才行,不过也谢谢上面2位的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