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内存的奇怪现象----64M->128M

楼主:
硬件:bank6接2片64M SDRAM,BA0接A25,BA1接26
Bootloader:ok2440提供的
今天焊接了器件之后在ADS下用AXD调试
b        ResetHandler
ResetHandler
        ldr        r0,=WTCON       ;watch dog disable
        ldr        r1,=0x0
        str        r1,[r0]  运行起来后直接跳到这一句

        ldr        r0,=INTMSK
        ldr        r1,=0xffffffff  ;all interrupt disable
        str        r1,[r0]

        ldr        r0,=INTSUBMSK
        ldr        r1,=0x7fff                ;all sub interrupt disable
        str        r1,[r0]
查看了硬件电路没错,不知道怎么会这个样子

网友:
我是按F10,采用单步调试

网友:
只能怀疑片子坏了

网友:
有点眉目了,可能是我没对ADS的调试环境进行设置
初始化一下SDRAM,ok,应该是这样的,试一下
吃烧烤去了

网友:
嘿嘿,初始化内存文件要正确。

网友:
设置不对

网友:
崩溃了,昨天因为是对内存的初始化文件不对,今天重新配置了一下内存文件如下:
setmem  0x53000000  0x00000000  32
setmem  0x48000000  0x2212d110  32     ;bank6为32位
setmem  0x4800001c  0x00018006  32     ;Sync. DRAM  Trcd:3ClK  SCAN:10bit
setmem  0x48000024  0x009601e9  32
setmem  0x48000028  0x00000032  32     ;BANK6/7 memory map=128M
setmem  0x4800002c  0x00000030  32
setmem  0x4a000008  0xFFFFFFFF  32
setmem  0x4a00001c  0x000003FF  32
setmem  0x4c000000  0xFFFFFFFF  32
setmem  0x4c000004  0x0007f021  32    ;Fclk=405M,按照datasheet配置的,MDIV=0x7f,PDIV=2.SDIV=1
setmem  0x4c000014  0x00000005  32    ;Hclk=4/FCLK
进入AXD后在debug下面也看到了这些配置,但是一运行还是跟昨天一样,读取内存是乱的
请问我还需要配置什么东西?
难道这样的硬件连接不行么?

网友:
刚才仔细看了下SDRAM的硬件datasheet,HY57V56620的refresh period:64ms,和我现在的K4s5116320D-UC75一样
然后看了2440的datasheet,上面的配置刷新周期是这样的
Refresh period = (211-refresh_count+1)/HCLK
Ex) If refresh period is 7.8 us and HCLK is 100MHz,
the refresh count is as follows:
Refresh count = 211 + 1 - 100x7.8 = 1269

接着我就看原来64M的Memcfg.inc下面对刷新频率的配置
REFCNT                EQU        489        ;HCLK=100Mhz, (2048+1-15.6*100)
怎么这里的刷新频率只有15.6us呢,跟SDRAM的器件手册上写的差别太大了
搞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