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万能驱动

楼主:
为什么在wince嵌入式系统下不能像在PC机上那样写摄像头的万能驱动?

网友A:
万能也是藏了很多驱动的,并不是真的万能。只是设计的好。

网友:
处理器  控制IO不一样  怎么写????

网友:
貌似还没有万能摄像头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能也是藏了很多驱动的,并不是真的万能。只是设计的好。

同意.所谓万能驱动,是把所有的驱动都装好,根据实际情况调用相应驱动.而不是说一个驱动解决所有问题,这在嵌入式中是不现实的.

网友:
硬件的差别是不同设计出所谓万能驱动的主要原因

网友:
想起了万能钥匙。。。

网友:
基本不可能...

网友:
硬件决定的。。。。

网友:
哪有万能的啊,都是以前做好的,还是自己写驱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