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O接口与直流电动机如何相连,并驱动,求助大家

楼主:
GPIO接口与直流电动机如何相连,并驱动,求助大家

网友:
接三极管或者场效应管就可以驱动了

网友:
能具体点吗,电路图是不是比较简单啊,谢谢同学了

网友:
baidu有原理图。
有控制方向的IO和PWM占空比控制转速。

网友:
要看具体要求了.
要不要正反向控制?
要不要控制转速?
功率有多大?要不要隔离?

网友:
如果说就控制一般的实验班上的小电机,用三极管搭建就可以了

网友:
看你电机的工作电流决定电路

没有固定形式

网友:
大功率电机需要买外加的驱动器,你实际就是给驱动器控制信号,具体的根据驱动器的说明书决定;
小功率电机根据可以接受的信号类型,选择PWM或三极管扩流或光耦扩流等,然后驱动电机。

网友:
要控制步进电机,电路是不是很繁

网友:
可以选择集成的驱动芯片  我用过ta8449 按照pdf 接线就可以了  或者自己用三级管和 二级管搭一个 这个要复杂一点 而且不一定稳定。

网友:
电路 可以参考 H桥式 驱动电路 去百度搜一下

网友:
控制步进电机,可以用三极管,但是为了使用上的方便,一般找个集成的驱动芯片就更好了,几年前的时候,我用uln2003来驱动的,不知道现在这东西落后了没有,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