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C/OS-II中OS_TaskStat()函数的简单问题

楼主:
函数的核心代码如下:
void  OS_TaskStat (void *pdata)
{
    INT32U     run;
    INT8S      usage;

    while (OSStatRdy == FALSE) {
        OSTimeDly(2 * OS_TICKS_PER_SEC);         /* Wait until statistic task is ready                 */
    }
    for (;;) {
        OS_ENTER_CRITICAL();
        OSIdleCtrRun = OSIdleCtr;                /* Obtain the of the idle counter for the past second */
        run          = OSIdleCtr;
        OSIdleCtr    = 0L;                       /* Reset the idle counter for the next second         */
        OS_EXIT_CRITICAL();
        if (OSIdleCtrMax > 0L) {
            usage = (INT8S)(100L - 100L * run / OSIdleCtrMax);
            if (usage >= 0) {                    /* Make sure we don't have a negative percentage      */
                OSCPUUsage = usage;
            } else {
                OSCPUUsage = 0;
            }
        } else {
            OSCPUUsage = 0;
        }
        OSTaskStatHook();                        /* Invoke user definable hook                         */
        OSTimeDly(OS_TICKS_PER_SEC);             /* Accumulate OSIdleCtr for the next second           */
    }
}
函数的作用是计算CPU的占用情况,对吧,我知道OSIdleCtrMax是在只有空闲任务时单位时间的计数,而OSIdleCtr应该是当前单位时间内空闲任务计数啊,可是为什么没有体现出这一点。我觉得应该先把OSIdleCtr清零,再延时1秒,这时的OSIdleCtr才可用

网友:
去看看邵贝贝的那本书吧。

网友:
我正是看得他的书啊!仍然有很多不懂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