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wince中安装.cab文件

楼主:
    我用ActiveSync将sqlce20.dev.ppc.wce4.armv4.CAB和sqlce20.ppc.wce4.armv4.CAB拷贝到GEC2410中,双击后,提示不是有效的windows ce安装文件,高手们请帮帮忙,这是怎么回事啊?.cab不就是wince的安装文件格式吗

网友:
有可能是残缺了,或者你的系统有问题,也可以在别的机器上装一下试试,

或者重新下一个新的,

网友:
谢谢,楼上的兄弟,不过你指的残缺或者系统有问题是对阵对wince说的吗???

网友:
那明显指明是PPC里面安装的文件,怎么能在WinCE里面安装呢?
看看这两个文件是不是你要的:
sqlce.dev.wce4.armv4.CAB
sqlce.wce4.armv4.CAB

网友A:
谢谢楼上的兄弟,我也发现这个了,但是你给的两个文件是针对wince4.0的吧,我的系统是5.0啊

网友:
再有,我安装sqlce2.0后,我在VS2005里面找不到关于wince5.0的.cab文件,里面倒是有3.0的.cab文件

网友:
一般是在定制系统的时候,将SQL CE组件选中就OK啦

要后续安装,比较困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上的兄弟,我也发现这个了,但是你给的两个文件是针对wince4.0的吧,我的系统是5.0啊

1.我已经在WinCE5里面安装了;
2.你裁剪的时候要加SQL CE 2.0,安装上面两个文件基本能满足用。
3.这两个文件网上可以下载,又听别人说只要安装了VS2003里面就有。

哎,没有办法最近玩ADOCE3.1,这个东西好像不支持SQLCE3.0。。。。。。。。。

网友:
现在查找一些网上资料发现大部分都是sqlce2.0对应sql2000,sqlce3.0对应sql2005,目前我是在没办法把sqlce2.0安装到设备上了,我把3.0安装到设备里了,sqlce3.0能否与sql2000sp4同步啊?

网友:
你发布数据库试试!

网友:
遇到同样的问题,我也是WinCE不能识别cab文件为安装文件。

网友:
定制OS时  定义了SYSGEN_WCELOAD 变量么?
或者添加 CAB File Installer/Uninstaller 组件么?
如果没添加, 那wince不识别 cab文件为安装文件。。

网友:
我试过了,是因为sqlce20.dev.ppc.wce4.armv4.CAB和sqlce20.ppc.wce4.armv4.CAB是ppc的.cab,所以无法安装在wince5.0下,在vs2005里有sqlce20.dev.wce5.armv4.CAB和sqlce20.wce4.armv5.CAB可以安装的,不过我现在是想用sqlce2.0同步sql2000,不知道sqlce3.0能否也与sql2000同步

网友:
cab还没有用过,据说可以用来安装程序,看来果然是神奇
m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