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40 Buffer_preview_info_update 问题

楼主:
        temp = (s2440CAM->rCIPRSTATUS>>26)&3;
        temp = (temp + 2) % 4;

        RETAILMSG(MSG_EN_2,(_T("preview index = %d, size %d\r\n"), temp, image_size));

        switch (temp)
        {
        case 0:
                buffer_rgb = s2440CAM->rCIPRCLRSA1;
                break;
        case 1:
                buffer_rgb = s2440CAM->rCIPRCLRSA2;
                break;
        case 2:
                buffer_rgb = s2440CAM->rCIPRCLRSA3;
                break;
        case 3:
                buffer_rgb = s2440CAM->rCIPRCLRSA4;
                break;
        default :
                buffer_rgb = s2440CAM->rCIPRCLRSA1;
                break;
        }

        buffer_rgb += VIRTUAL_ADDR_OFFSET;
问题1:
        temp = (s2440CAM->rCIPRSTATUS>>26)&3;
        temp = (temp + 2) % 4;
temp值每次都固定吗?因为发现代码中rCIPRSTATUS 一直都没变化 ?

问题2:
buffer_rgb += VIRTUAL_ADDR_OFFSET; 其中buffer_rgb为物理地址为什么还要加上VIRTUAL_ADDR_OFFSET(0x7c000000)?
而在Display_Cam_Image中buffer_rgb却又没有加上VIRTUAL_ADDR_OFFSET

网友:
因为发现代码中rCIPRSTATUS 一直都没变化 ?
  那当然temp就不便了。

网友:
rCIPRSTATUS 是寄存器的值,你从代码里怎么可能看的出它有没有变化呢??你说的问题2就是虚拟地址和物理地址的转换问题。

网友:
rCIPRSTATUS 是寄存器的值 但程序中没有修改这个寄存器的代码 难道是由硬件修改 但芯片手册上没有这样提到

网友:
temp的值是不确定的,通过temp来选择每次读取哪个通道的数据,根据rCIPRSTATUS 的值来确定,这个值是硬件自动修改的,手册上应该写明了这个寄存器是只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