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开发工具ADS1.2的新手问题?

楼主:
ARM开发工具ADS1.2的新手问题?
共有3个问题
1.ADS支持软仿真吗,怎么用仿真?是在axd环境下选择option——>Configure taget——>选择ARMUL,然后再去打开axf文件吗。

2.打开axf文件如果是汇编格式,怎么才能让它显示源码啊。

3.在Codewarrior环境下编写程序时,右键单击一个函数名选择“go to definition”以后,怎样一步能回到查看函数名的地方。

真心求教,谢谢。

网友:
1、ADS可以在线调试,至少仿真需要专门的仿真器,通常用AXD连接硬件直接在线调试就行了。
2、由CodeWarrior for ARM Developer Suite点DEBUG启动AXD后会自动显示源码。
3、如果想如此方便查看函数之间的调用和定义,建议使用source insight查看和编译代码,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可以软件仿真 。
但是会进入一个死循环。你必须让程序强行跳转过去。右键有个选项可以跳转。

网友:
我点debug后只显示axd的界面,什么都没有,晕

网友:
是不是有些什么设置啊,我选了debuginflash了

网友:
去天嵌的论坛下个手册看看吧。蛮长的。

网友:
看看你的JATG说明文档,那上应该有你应该的选择。

网友:
第一个问题我估计是我写的那样吧,求证一下,实际用过的朋友给个回复就行。
没法验证是因为在程序编译通过后,我一打开debug就显示汇编了。

ADS1.2的手册和相关资料我都看过了,没有第二第三个问题答案才来这问的,

第二个问题我真的是一头雾水,因为我的AXD一打开就是汇编,

第三个问题,source insight这个软件我有,但是因为最终生成下载文件还是在ADS环境下,所以才问问大家有没有简便的方法,要不然一些小改动还是要倒来倒去,我现在用VS2005,它就有,很方便,VS2005的代码编译功能非常严格,当然用VS2005调的这部分代码是系统算法及主程序框架的代码,不能包含硬件底层驱动及ARM关键字。

网友:
第一个问题解决了

第二个问题还是没解决,我再摸索一下吧,因为以前一出来就是源码,不知道怎么的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关于第三个问题我自己有个土办法,但仅适用于你只想查看一下函数或变量的定义,查看时不做修改。做法是先在本行的末尾敲上注释用的两个斜杠“//”再按右键选择“go to definition”,如果要回来选择“撤销上一步”的那个弯箭头,就会回来了,很土的办法,但是能用,贡献给看我帖子的朋友了。

网友:
我来给个答案吧:
第一个问题:ADS支持软仿真吗,怎么用仿真?是在axd环境下选择option——>Configure taget——>选择ARMUL,然后再去打开axf文件吗。
-------》支持仿真,是选择那个ARMUL,关键要把你程序中一些需要硬件响应的语句注释。

第二个问题:打开axf文件如果是汇编格式,怎么才能让它显示源码啊
-------》你打开axf文件,第一个显示的文件应该是引导的汇编程序,所以是汇编。

第三个问题:在Codewarrior环境下编写程序时,右键单击一个函数名选择“go to definition”以后,怎样一步能回到查看函数名的地方。
-------》ctrl+shift+B   就可以回原来地方!

答的不对的请指正。^_^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问题:打开axf文件如果是汇编格式,怎么才能让它显示源码啊
-------》你打开axf文件,第一个显示的文件应该是引导的汇编程序,所以是汇编。

按F5应该就到MAIN那了

网友:
楼主多摸索几次就差不多了

网友:
谢谢 william_linan ,你说的是对的。
第一次用ARM7做项目,ADS也不熟。
kaifaye说得对,多多练习就好了。
谢谢其他回帖的朋友了,这是个非常好的论坛,氛围真的很不错,热心人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