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奇异的中断问题

楼主(2009-03-27):
关于奇异的中断问题
请教各位高手:
我使用的单片机是STC89C54;
实现的功能是:单片机做为PC机应用程序和PCL6045B(注:(运动控制芯片)是一种通过总线接收CPU命令并产生脉冲来控制步进电机或脉冲驱动型伺服电机的CMOS大规模集成电路芯片)之间的桥梁;通过CH372(注:USB总线的通用设备接口芯片)传送数据.单片机控制PCL6045,向PCL6045读出或写入数据,并把PCL6045内读出的数据实时反馈给PC的应用程序.
现在出现了个奇怪的问题,当我给单片机上电后(程序已经烧到里面了),通过"超极终端"查看程序的执行流程;一开始程序是在MAIN函数中循环执行,当我起动PC应用程序后,处发了CH372中断,进入到CH372的中断程序中执行;正常情况下,当我把PC应用程序关闭后,单片机程序程序返回到主函数中,可是通过"超极终端"的反馈信息来看,程序回不去了,不知道为什么?
希望那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数据
通用设备
应用程序
接口

网友:
说说你的中断处理函数是怎么做的

网友A:
贴代码出来啊

网友B:
/* CH372中断服务程序,使用寄存器组0 */
void mCh372Interrupt(void ) interrupt 2 using 0
{
static xdata unsigned char InterruptStatus;
static xdata unsigned char i, length;
EA=0;
CH372_CMD_PORT= CMD_GET_STATUS ; /* 获取中断状态并取消中断请求 */
Delay1us_II();
InterruptStatus = CH372_DAT_PORT; /* 获取中断状态 */
switch ( InterruptStatus ) /* 分析中断状态处理 */
{
case USB_INT_EP2_OUT: /* 批量端点下传成功 */
{
CH372_CMD_PORT=CMD_RD_USB_DATA ; /* 从当前USB中断的端点缓冲区读取数据块,并释放缓冲区 */
Delay1us_II();
length = CH372_DAT_PORT; /* 首先读取后续数据长度 */
for ( i = 0; i < length; i ++ )
{
buffer[ i ] = CH372_DAT_PORT; /* 接收数据包 */
Delay1us_II();
}
switch (buffer[7])
{
#if 1
case 0x99:
case 0x98:
case 0x92:
case 0x91:
//EA=0;
if(ORG_MODEL==0) NPM6045_Write(buffer);
//EA=1;
break;
case 0x97:
case 0x96:
case 0x95:
//EA=0;
if(ORG_MODEL==0) NPM6045_Read(buffer);
//EA=1;
break;
case 0x90:
//EA=0;
if(ORG_MODEL==0) PCL6045_CB1();
//EA=1;
break;
case 0x8f:
//EA=0;
if(ORG_MODEL==0) PCL6045_CB2();
//EA=1;
break;
case 0x8e:
ORG_ASX=buffer[0];
SET_ORG();
//RESET_MCU=0x000f;
//RESET_MCU();
break;
case 0x8d:
CLOSE_ORG();
break;
case 0x8c:
//EA=0;
SendORG_EP1_MESSAGE();
//EA=1;
break;
case 0x8b://0x38
//EA=0;
ORG_ASX=buffer[0];
ORG_COUNT_FLAG=1;
SET_ORG();
//EA=1;
break;
case 0x8a://0x39
//EA=0;
ORG_ASX=buffer[0];
ORG_COUNT_FLAG=2;
SET_ORG();
//EA=1;
break;
case 0x89://0x3A
//EA=0;
ORG_ASX=buffer[0];
ORG_COUNT_FLAG=3;
SET_ORG();
//EA=1;
break;
case 0x88://0x3A
//EA=0;
ORG_ASX=buffer[0];
ORG_COUNT_FLAG=4;
SET_ORG();
//EA=1;
break;
#endif
case 0x87://0x3A
//EA=0;
if (USB_RDY>=1) SendData_EP1(INIT_Buf); //初始化CH372
//EA=1;
break;
default:
break;
}
/* 测试数据正确性,将接收到的命令包数据取反后返回给PC机 */
//CH372_WR_CMD_PORT( CMD_WR_USB_DATA7 ); /* 向USB端点2的发送缓冲区写入数据块 */
//CH372_WR_DAT_PORT( length ); /* 首先写入后续数据长度,回传刚接收到的数据长度 */
//for ( i = 1; i < length; i ++ ) CH372_WR_DAT_PORT( ~ buffer[ i ] ); /* 数据取反后返回,由计算机应用程序测试数据是否正确 */
//CH372_WR_CMD_PORT( CMD_UNLOCK_USB );
}
break;
case USB_INT_EP2_IN: /* 批量数据发送成功 */
{
CH372_WR_CMD_PORT( CMD_UNLOCK_USB ); /* 释放当前USB缓冲区 */
}
break;
case USB_INT_EP1_IN: /* 批量数据发送成功 */
{
CH372_WR_CMD_PORT( CMD_UNLOCK_USB ); /* 释放当前USB缓冲区 */
}
break;
default: /* 其它中断,未用到,解锁后退出即可 */
{
CH372_WR_CMD_PORT( CMD_UNLOCK_USB ); /* 释放当前USB缓冲区 */
}
break;
}
Watch_DOG();
EA=1;
}

网友C:
在中断处理函数中主要是以下流程执行的:
------------------SendData_EP1-------------------
-----------------CLOSE_ORG--------------------
-----------------CLOSE_ORG--------------------
-----------------CLOSE_ORG--------------------
-----------------CLOSE_ORG--------------------
------------------NPM6045_Read---------------------
--------------------SendData_EP2-----------------------
-------------------NPM6045_Write---------------------
-------------------NPM6045_Write---------------------
------------------NPM6045_Read---------------------
--------------------SendData_EP2-----------------------
-------------------NPM6045_Write---------------------
-------------------NPM6045_Write---------------------
------------------NPM6045_Read---------------------
--------------------SendData_EP2-----------------------
-------------------NPM6045_Write---------------------
-------------------NPM6045_Write---------------------
------------------NPM6045_Read---------------------
--------------------SendData_EP2-----------------------
-------------------NPM6045_Write---------------------
-------------------NPM6045_Write---------------------
------------------NPM6045_Read---------------------
--------------------SendData_EP2-----------------------
-------------------NPM6045_Write---------------------
------------------NPM6045_Read---------------------
--------------------SendData_EP2-----------------------
-------------------NPM6045_Write---------------------
------------------NPM6045_Read---------------------
--------------------SendData_EP2-----------------------
-------------------NPM6045_Write---------------------
------------------NPM6045_Read---------------------
--------------------SendData_EP2-----------------------
-------------------NPM6045_Write---------------------
------------------NPM6045_Read---------------------
--------------------SendData_EP2-----------------------
-------------------NPM6045_Write---------------------
------------------NPM6045_Read---------------------
--------------------SendData_EP2-----------------------
-------------------NPM6045_Write---------------------
------------------NPM6045_Read---------------------
--------------------SendData_EP2-----------------------
-------------------NPM6045_Write---------------------
------------------NPM6045_Read---------------------
--------------------SendData_EP2-----------------------
-------------------NPM6045_Write---------------------
------------------NPM6045_Read---------------------
--------------------SendData_EP2-----------------------
-------------------NPM6045_Write---------------------
------------------NPM6045_Read---------------------
--------------------SendData_EP2-----------------------
-------------------NPM6045_Write---------------------
------------------NPM6045_Read---------------------
--------------------SendData_EP2-----------------------
-------------------NPM6045_Write---------------------
------------------NPM6045_Read---------------------
--------------------SendData_EP2-----------------------
-------------------NPM6045_Write---------------------
------------------NPM6045_Read---------------------
--------------------SendData_EP2-----------------------
-------------------NPM6045_Write---------------------
------------------NPM6045_Read---------------------
--------------------SendData_EP2-----------------------
-------------------NPM6045_Write---------------------
------------------NPM6045_Read---------------------
--------------------SendData_EP2-----------------------
-------------------NPM6045_Write---------------------
------------------NPM6045_Read---------------------
--------------------SendData_EP2-----------------------
-------------------NPM6045_Write---------------------
------------------NPM6045_Read---------------------
--------------------SendData_EP2-----------------------
-------------------NPM6045_Write---------------------
------------------NPM6045_Read---------------------
--------------------SendData_EP2-----------------------
-------------------NPM6045_Write---------------------
------------------NPM6045_Read---------------------
--------------------SendData_EP2-----------------------
-------------------NPM6045_Write---------------------
------------------NPM6045_Read---------------------
--------------------SendData_EP2-----------------------
-------------------NPM6045_Write---------------------
------------------NPM6045_Read---------------------
--------------------SendData_EP2-----------------------
-------------------NPM6045_Write---------------------
------------------NPM6045_Read---------------------
--------------------SendData_EP2-----------------------
-------------------NPM6045_Write---------------------
------------------NPM6045_Read---------------------
--------------------SendData_EP2-----------------------
-------------------NPM6045_Write---------------------
------------------NPM6045_Read---------------------
--------------------SendData_EP2-----------------------
-------------------NPM6045_Write---------------------
我在NPM6045_Read/SendData_EP2/NPM6045_Write这三个函数之间加上printf执行就正常,加上延时都不行,执行都不正常.
目前我认为是这三个函数之间的延时问题.(这是我的猜测)

网友D:
怎么没人回答呀?
自己顶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