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ource中的TARGETLIBS和SOURCELIBS的区别

楼主:
请教各位:
TARGETLIBS= \
  $(_PLATCOMMONLIB)\$(_CPUINDPATH)\oal_startup_pxa27x.lib \

这个是不是不需要两此LIB拷贝到工程目录下,类似静态链接??

SOURCELIBS和TARGETLIBS区别是什么呢?

谢谢!!!

网友A:
TARGETLIBS=\

   $(_COMMONSDKROOT)\lib\$(_CPUINDPATH)\coredll.lib

TARGETLIBS指示连接需要的库的名字

SOURCELIBS=mm.lib

SOURCELIBS指示将于某一个lib一起连接。上面一个lib是需要什么就取什么,而这个lib则是连接所有的。

都是静态链接的.

网友:
哦原来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TARGETLIBS=\

  $(_COMMONSDKROOT)\lib\$(_CPUINDPATH)\coredll.lib

TARGETLIBS指示连接需要的库的名字

SOURCELIBS=mm.lib

SOURCELIBS指示将于某一个lib一起连接。上面一个lib是需要什么就取什么,而这个lib则是连接所有的。

都是静态链接的.

是的。

网友:
转自微软MVP作者:ARM—WinCE

1.  Dirs文件

关于Dirs文件,就是指定要编译的路径,这个地球人都知道。还是简单介绍一下。按照文档上面介绍有三种定义:DIRS,DIRS_CE和OPTIONAL_DIRS。

DIRS:就是指定要编译的目录。

DIRS_CE:只有目录下的源代码用于WinCE的映像文件时,才编译该目录。

OPTIONAL_DIRS:指定可以选择编译的目录。比如:OPTIONAL_DIRS=proj1,如果想编译proj1目录,可以设置BUILD_OPTIONS=proj1,然后运行build命令就可以了。

举个例子:

DIRS= common \

            drivers \

            oal \

            bootloader

表示需要编译common,drivers,oal和bootloader目录。

DIRS=*

表示编译当前的所有目录。

2. Sources文件

在WinCE BSP中会看到很多sources文件,一般会和源代码放在同一个目录,当然不是绝对的。这些sources文件里面就是定义了一些宏,主要用于告诉Build.exe在编译源代码的时候应该如何编译和链接,告诉Nmake.exe如何编译源代码以及最后生成什么类型的文件。

下面具体介绍一下:

TARGETNAME:最后编译完后生成的目标文件的名字,不包括扩展名。

TARGETTYPE:生成的文件的类型。具体值如下:

        LIBRARY,一个.lib文件

        DYNLINK,一个.dll文件

        PROGRAM,一个.exe文件

RELEASETYPE:该宏设置两个环境变量RELEASEDIR和RELEASELIBDIR,就是设置编译后生成文件存放的路径。具体值如下:

        PLATFORM,生成的文件在PLATFORM\\

        LOCAL,生成的文件在当前路径下

        CUSTOM,生成的文件在TARGETPATH指定的位置

        MANAGED,生成的文件在%_PROJECTROOT%\OAK\\Managed

        OAK, SDK, DDK,生成的文件在%_PROJECTROOT%\Oak\

TARGETPATH:当上面的RELEASETYPE=CUSTOM的时候,该宏指定路径

SOURCELIBS:静态链接。函数的实体被链接过来,生成一份拷贝

TARGETLIBS:动态链接。函数的地址被链接过来,系统执行时会加载该库

INCLUDES:指定额外的要搜索的头文件的路径

SOURCES:指定要被编译的文件

ADEFINES:指定汇编器要使用的参数

CDEFINES:指定编译器要使用的参数

LDEFINES:指定连接器要使用的参数

RDEFINES:指定资源编译器Rc.exe的参数

DLLENTRY:指定dll的入口函数

DEFFILE:指定该模块的.def文件

EXEENTRY:指定可执行文件的入口函数

SKIPBUILD:不做实际的build操作,直接返回成功

WINCECOD:编译后生成一个.cod的汇编文件,用于查看汇编代码调试

WINCECPU:用于说明为指定的CPU编译,这样被编译出来的目标文件会被放在_TGTCPU环境变量所指定的子目录下面,一般该宏在sources.cmn中定义。

WINCEMAP:编译后生成一个.map文件,用于调试

WINCEOEM:设置该值表示需要使用WinCE下的一些公用的库和头文件,该值一般在BSP中的sources.cmn中定义。

WINCETARGETFILE0:用于告诉编译系统在编译当前路径下的源码文件之前,要先由Build.exe编译的目标文件。

WINCETARGETFILES:用于告诉编译系统在链接当前路径下所有的目标文件之前,要先由Build.exe编译的目标文件。

WINCE_OVERRIDE_CFLAGS:用于定义用户自己的编译器参数取代默认的编译器参数。

举个例子:

TARGETNAME=serial_smdk2410

TARGETTYPE=DYNLINK

RELEASETYPE=PLATFORM

TARGETLIBS=$(_COMMONSDKROOT)\lib\$(_CPUINDPATH)\coredll.lib \

        $(_SYSGENOAKROOT)\lib\$(_CPUINDPATH)\ceddk.lib

SOURCELIBS=$(_SYSGENOAKROOT)\lib\$(_CPUINDPATH)\serpddcm.lib \

        $(_SYSGENOAKROOT)\lib\$(_CPUINDPATH)\com_mdd2.lib

DEFFILE=serial.def

DLLENTRY=_DllEntryCRTStartup

SOURCES= ser_smdk2410.cpp \

        pdds3c2410_ser.cpp

需要编译的文件为ser_smdk2410.cpp和pdds3c2410_ser.cpp,DEF文件为serial.def,DLL的入口函数是_DllEntryCRTStartup,静态连接serpddcm.lib和com_mdd2.lib两个库,动态链接coredll.lib和ceddk.lib两个库,最终编译为dll文件,文件名为serial_smdk2410.dll。

最后总结一下,Dirs文件会和Sources文件配合使用,但是他们不可能存在同一个目录下面。Dirs文件指定编译目录,Sources文件指定如何编译。

网友:
SOURCELIBS:静态链接。函数的实体被链接过来,生成一份拷贝

TARGETLIBS:动态链接。函数的地址被链接过来,系统执行时会加载该库

网友:
恩,不错,可以很好的了解一下,以前对这个了解的不是很系统,呵呵

网友:
如同 4 樓的回文
TARGETTYPE:生成的文件的类型。具体值如下:
        LIBRARY,一个.lib文件
        DYNLINK,一个.dll文件
        PROGRAM,一个.exe文件

當你查 Online-Help 你可得到

1. TARGETLIBS: This macro definition specifies additional library (.lib) files and object (.obj) files that should be linked into the target executable (.exe or .dll) file.
2. SOURCELIBS: This macro definition specifies library (.lib) files to be linked with the module specified in TARGETNAME. This macro definition is typically only used when you are creating a new .lib file from other .lib files. Use the TARGETLIBS macro when you are creating an executable (.exe or .dll) file.

也就是說, 若你的 TARGETTYPE 是 DYNLINK or PROGRAM, 則你應用 TARGETLIBS, 若是 LIBRARY, 則你可以考慮用 TARGETLIBS or SOURCELIBS.

舉個例子好了, 假設你有兩個 SOURCES
1. MyLib.lib
TARGETNAME=MyLib
TARGETTYPE=LIBRARY
TARGETLIBS=coredll.lib
SOURCELIBS=ceddk.lib
2. HisDll.dll
TARGETNAME=HisDll
TARGETTYPE=DYNLINK
TARGETLIBS=coredll.lib MyLib.lib,

當然, MyLib.lib 是無法自己直接使用, 一定是某個 .dll or .exe file link 用的, 則該 HisDll.dll 的 sources 內, 還是要再加入 TARGETLIBS=coredll.lib, 但是 TARGETLIBS 內就不需 ceddk.lib 了, 為什麼, 因為ceddk.lib 內的 function, 已經放在你的 MyLib.lib 了. 那若你的 MyLib.lib 內有用到 coredll.lib 的東西怎麼辦, 沒關係, 你的 HisDll.dll 中的 TARGETLIBS 再把 MyLib.lib 放入.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好詳細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