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修改触摸屏注册表可以显示中文的问题

楼主:
我不小心删除了触摸屏注册表中的[HKEY_LOCAL_MACHINE\system.......里面的某一项,导致本来是中文wince操作系统的触摸屏不能显示中文了,但是可以显示英文,请问我在什么位置加入什么键值,再使其显示中文。谢谢
注:触摸屏操作系统是wince5.0;cpu是X86的

网友:
触摸屏注册表?
触摸屏操作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触摸屏注册表?
触摸屏操作系统?

我的这个设备是一个触摸屏,采用的是X86的CPU,里面装的是wince5.0操作系统,该操作系统中的注册表让我不小心删除了某个(或者些)键值,导致不识别中文了,想请问一下,加入那个(或者些)键值,才能让其再次识别中文。这次的说法没有太大的漏洞了吧?

网友B:
这个不懂,重新找个REG来覆盖还简单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懂,重新找个REG来覆盖还简单些

是的 谁有呢?baiminshengbai@126.com 谢谢给传一个

网友C:
找一个出来,重新用应用写入,HIVE注册表重启,即可。

网友:
可能是这些吧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GDI]
"FontLinkMethods"=dword:1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FontLink\SystemLink]
     "Tahoma"="\\Windows\\simsun.ac3,NSimSun"
     "Courier New"="\\Windows\\simsun.ac3,NSimSun"
     "Arial"="\\Windows\\simsun.ac3,NSimSun"
     "Times New Roman"="\\Windows\\simsun.ac3,NSimSun"
     "Symbol"="\\Windows\\simsun.ac3,NSimSun"

这是系统使用新宋体,且使用AC3压缩字库的时候所使用的,你要查一下你的windows目录下有什么样的字库,然后做相应修改估计就可以了,看字库文件要显示系统和隐藏文件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这些吧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GDI]
"FontLinkMethods"=dword:1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FontLink\SystemLink]
? ? "Tahoma"="\\Windows\\simsun.ac3,NSimSun"
? ? "Courier New"="\\Windows\\simsun.ac3,NSimSun"
? ? "Arial"="\\Windows\\simsun.ac3,NSimSun"
? ? "Times New Roman"="\\Windows\\simsun.ac3,NSimSun"
? ? "Symbol"="\\Windows\\simsun.ac3,NSimSun"

这是系统使用新宋体,且使用AC3压缩字库的时候所使用的,你要查一下你的windows目录下有什么样的字库,然后做相应修改估计就可以了,看字库文件要显示系统和隐藏文件才可以。

您这些是在注册表中直接写入啊,还是在编译nk的时候修改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一个出来,重新用应用写入,HIVE注册表重启,即可。

我现在没有找到应该写入什么键值呢,所以也没法写啊

网友:
这个时编译自动从PUBLIC中获取的,你先看看你目前的注册表中有没有这些吧,没有就加下试试,字库文件要符合

网友:
从你原来的BSP中copy一个新的REG覆盖一下。

网友:
可以这样试一下,将flash中保存reg参数的文件夹名重新命名为其他文件夹名,

重新启动系统再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这些吧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GDI]
"FontLinkMethods"=dword:1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FontLink\SystemLink]
? ?  "Tahoma"="\\Windows\\simsun.ac3,NSimSun"
? ?  "Courier New"="\\Windows\\simsun.ac3,NSimSun"
? ?  "Arial"="\\Windows\\simsun.ac3,NSimSun"
? ?  "Times New Roman"="\\Windows\\simsun.ac3,NSimSun"
? ?  "Symbol"="\\Windows\\simsun.ac3,NSimSun"

这是系统使用新宋体,且使用AC3压缩字库的时候所使用的,你要查一下你的windows目录下有什么样的字库,然后做相应修改估计就可以了,看字库文件要显示系统和隐藏文件才可以。
学习学习,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