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 MPLAB C18编译的问题

楼主:
环境:MPLAB 8.0
编译器:MPLAB C18 v3.0 full
芯片:PIC18F25K20

编译的时候报错: unknown processor ‘18F25K20’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应该怎样做呢?

网友:
而且我在安装MPLAB C18 v3.0 生成的mcc18的文件里,
看到PIC18F25K20的头文件了,也看到它的.lrk和.INC文件了。

网友:
可能需要在IDE中指明编译器和汇编器的路径吧。

网友:
基本上你的路径没有设对

看一下opition吧

包括include和lib路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你的路径没有设对

看一下opition吧

包括include和lib路径

我没有看到opition选项,
但是我设置了project->Select Language Toolsuite
           project->Set Language Locations

不知道还有哪里需要设置的

网友:
有人说可能是我的MCC18-3.0版本太低了,网上也没有找到更高版本的,如果谁有更高版本的,麻烦发一个给我,谢谢!
yuexianhanshu@yahoo.com.cn

网友:
好像 3.0 不低了

貌似这个软件 近似与免费

具体原因 你可以google一下

对了 这些路径好像是在下列菜单中才能找到的

我当时也是找了一会的。

但是玩pic zigbee方案是 使用过18F 系列。

网友:
还有toolchain选择这个问题 你注意到没
反正这个玩起来 和 avr的不太一样

网友:
MCC18 3.0不认识PIC18F25K20,只认识PIC18F2520,这个问题是解决了,但是出了一个更大的问题。

编译的时候,如果我直接从MCC18文件夹里加载.h和.lkr文件,编译器就说找不到头文件。
如果我把.h和.lkr文件拷到工程下面,然后再加载,编译时竟然不认识寄存器,说这些寄存器名未定义,
可是我已经设置了路径,而且加载了.h和.lkr文件,
请问是我的路径设置有问题还是其他的问题呢?很急很急,望高手帮帮忙!

网友:
找到原因了,是我程序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楼主赐教啊,QQ794455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