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操作系统RTOS
如何生成VxWorks镜像文件

楼主(2009-12-21):
如何生成VxWorks镜像文件
rt
我用的是workbench,是不是在image project下生成VxWorks镜像文件?
请问生成的这个vxworks文件里包含了bootloader了吗?是不是烧写到flash里就可以自己启动了呢?
我做的这个在终端调试时,boot file文件通过FTP下载成功,也可以Ping通,但是就卡在starting at ox10000就不动了?为什么啊,求达人解答,谢谢
project
FLASH
starting
如何
file

网友A:
先友情帮顶下!

网友B:
再次呼唤牛人帮忙

网友C:
woekbench 中 bootrom也需要建立一个工程生成,不知道你编译的那个image工程选的是那种方式基于rom的还是其他方式?如果编译出来时vxworks镜像那只包含内核不包含启动loader!这种方式可以通过网络或者tffs文件方式加载

网友D(2010-03-17):
你要用worksbench编译两个东西bootrom和image,分别建立工程进行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