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40,wince5.0播放wmv文件特别卡!!!!

楼主:
我们的平台是2440,wince5.0,在虚拟机上测试的时候播放wmv文件没有问题,到板子上来的时候用ceplayer播放很卡,用tcpmp播放还能接受。请问是什么问题?我们的ram是64M。

网友:
2440 不带视频硬件解码,播放视频是不太和谐的。

网友:
没有相应的解码器

TCPMP是自带软解码的

网友:
应该不是视频解码的问题,可以解码但是播放很卡,是不是CPU处理不过来?但是模拟器的配置不是更低吗?为什么反而能流畅播放

网友:
ceplayer 如何使用解码器,我没有做过,不太清楚

但是TCPMP是这样使用解码器的:先找对应的解码器,如果找不到,则找相关的解码器,如果再找不到才提示用户无法解码的.

真正对应的解码器,效率很高,如果CPU能满足要求,则播放就没有问题.
但如果是相关的解码器,效率一般都很底,毕竟不是专门的解码器.这时候,CPU性能再好,也会出现卡的现象,但是可以播放的.

网友:
tcpmp 播放非压缩的 avi 格式文件,效果还可以。

网友:
我在2440开发板上用WinCE5.0的操作系统平台播放WAV文件跟幻灯片一个效果;但是换为6410开发板系统为WinCE6.0的操作系统平台,播放效果虽不是那么理想但还凑合…

网友:
如果能在ARM11的开发板上搞硬解码,那效果非常可观,多了硬件加速效果非常的不一般!

网友A:
昨天把帧率降低到55hz后,随便视频依旧非常卡,但是之前那总总是黑屏的问题没了,说明之前总线消耗太大了。但是CPU还是处理不过来。今天想把主频设置到532Mhz,我的Fin是12MZ的晶振。按照2440手册的推荐值,设置MPLLCON,
InputFrequency Output Frequency MDIV     PDIV SDIV
12.0000MHz      532.00 MHz      125(0x7d) 1    1
CLKDIVN 设置为1:3:6;,然后再系统中对所有的HCLK,FCLK,PCLK的宏定义进行修改。重新烧写镜像后系统跑不起来了,因为是第一次改主频,肯定是有什么地方没有改对,希望大家帮忙看下!!!!!
打印信息:
Microsoft Windows CE Bootloader for TQ2440/SKY2440 Version 2.4 Built Aug 22 2009

Press [ENTER] to launch image stored on boot media, or [SPACE] to enter boot monitor.

Initiating image launch in 0 seconds.
Launching image from boot media ...
OEMPlatformInit: IMAGE_TYPE_RAMIMAGE
+=OEMVerifyMemory+ dwStartAddr:0x80200000  dwLength:0x4
RAM image 0xa 0x80200003
+=OEMVerifyMemory+ dwStartAddr:0x80251dac  dwLength:0x4
RAM image 0xa 0x80251daf
IsValidMBR: MBR sector = 0x1000
OpenPartition: Partition Exists=0x1 for part 0x21.
BP_SetDataPointer at 0x0
ReadData: Start = 0x0, Length = 0x1ee8200.
Log2Phys: Logical 0x1100 -> Physical 0x2100
System ready!
Preparing for download...
waitforconnect
INFO: OEMLaunch: Jumping to Physical Address 0x30251DACh (Virtual Address 0x80251DACh)...

?Windows CE Kernel for ARM (Thumb Enabled)ProcessorType=0920  Revision=0
sp_abt=ffff5000 sp_irq=ffff2800 sp_undef=ffffc800 OEMAddressTable+OEMInit
DCache: 8 sets, 64 ways, 32 line size 16384 size
ICache: 8 sets, 64 ways, 32 line size 16384 size
hahaha InitDisplay:640*480
-OEMInit
Sp=ffffc7cc
跑到这里停了

网友:
WinCE下的视频播放建议使用TCPMP。
自带的MediaPlayer效果很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昨天把帧率降低到55hz后,随便视频依旧非常卡,但是之前那总总是黑屏的问题没了,说明之前总线消耗太大了。但是CPU还是处理不过来。今天想把主频设置到532Mhz,我的Fin是12MZ的晶振。按照2440手册的推荐值,设置MPLLCON,
InputFrequency Output Frequency MDIV PDIV SDIV
12.0000MHz 532.00 MHz 125(0x7d) ……

532.00 MHz  CLKDIVN 设置为1:3:6
内存的CLK就是FCLK,现在是532/3 >内存最高频率133 M,所以跑步起来正常。呵呵

网友A:
LaiQingXiong正解!!! 现在主频调到532Mhz,hclk 133Mhz,播放视频比以前好了很多但是还比较卡。不知道如何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LaiQingXiong正解!!! 现在主频调到532Mhz,hclk 133Mhz,播放视频比以前好了很多但是还比较卡。不知道如何优化

O(∩_∩)O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