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ty驱动问题

楼主:
请教高手,
linux驱动中使用tty_insert_flip_string(返回值正确),并tty_flip_buffer_push(tty);
但是在read时无法读取到数据,这是为什么?

3x

网友:
        if (!tty->icanon && (tty->read_cnt >= tty->minimum_to_wake)) {
                kill_fasync(&tty->fasync, SIGIO, POLL_IN);
                if (waitqueue_active(&tty->read_wait))
                        wake_up_interruptible(&tty->read_wait);
        }

看看你的串口参数怎么设置的,有可能没有达到你设置接受到字节数目,所以没有唤醒你来接收
注意options.c_cc[VTIME] = 10;
        options.c_cc[VMIN] = AcmGetPortRxBufferSize(DIAG_PORT) / 2;
这两个参数的设置。
static boolean AcmConfigPort(int fd, AcmPortType port)
{
    struct termios options;

    if ( tcgetattr( fd,&options) != 0)
    {
        perror("tcgetattr");
        return FALSE;
    }

    /*使能接收,并设置本地状态*/
    options.c_cflag |= (CLOCAL | CREAD);

    /*波特率设置115200*/
    cfsetispeed(&options, B115200);
    cfsetospeed(&options, B115200);

    /*无校验位(8N1)*/
    options.c_cflag &= ~PARENB;
    options.c_cflag &= ~CSTOPB;
    options.c_cflag &= ~CSIZE;
    options.c_cflag |= CS8;
    options.c_iflag &= ~INPCK;

    /*原始输入*/
    options.c_lflag  &= ~(ICANON | ECHO | ECHOE | ISIG);
    options.c_iflag &= ~( INLCR | IGNCR| ICRNL |IUCLC);

    /*关闭流控*/
    options.c_cflag &= ~CRTSCTS;
    options.c_iflag &= ~(IXON | IXOFF | IXANY);

    /*原始输出*/
    options.c_oflag  &= ~OPOST;   /*Output*/

    /*读超时值设定*/
    switch (port)
    {
    case UI_PORT:
        options.c_cc[VTIME] = 0;
        options.c_cc[VMIN] = 0;
        break;

    case MODEM_PORT:
        options.c_cc[VTIME] = 0;
        options.c_cc[VMIN] = 0;
        break;

    case DIAG_PORT:
        options.c_cc[VTIME] = 10;
        options.c_cc[VMIN] = AcmGetPortRxBufferSize(DIAG_PORT) / 2;
        break;
    default:
        assert(FALSE);
        break;
    }

    /* Update the options and do it NOW */
    tcflush(fd,TCIFLUSH);
    if (tcsetattr(fd,TCSANOW,&options) != 0)
    {
       perror("tcsetattr");
       return FALSE;
    }

    return TRU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