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arm开发板 上电后 全屏 自动运行 指定程序

楼主:
第一次 接触  wince 开发板

首先遇到的问题是  要让用vs2003写的程序 在 设备 一上电 就 全屏 自动运行 这个问题

就是不想让用户 看到 wince 系统界面上的程序

请各位大侠 指教

网友:
wince.net  4.2的版本 可以用 vs2005开发嘛?  也就是能支持netframework2.0嘛?

网友:
我看 vs2003  wince 开发界面的控件  窗体 啥的  连背景图片 都不可以设置

wince 界面的 美化 该如何实现呢?

网友:
这个只靠VS2003是无法做到的,需要在定制CE系统时才能实现

网友:
如果修改image的话,可以将你的应用程序配置为开机启动;
如果觉得这么麻烦的话,可以在Image中保留一个后门,就是开机的时候去搜索你存储器的上的一些a.exe(假设),后续想运行什么程序,就把你的程序改成相应的名字就可以了

网友:
这么恐怖呢??????????????????????

有没有详细的步骤

刚接触 wince设备

网友:
把任务栏隐藏,然后把桌面图标全部删除,换一张背景图片(可以显示“正在启动”之类的,哄人呗),这样就看不见其它程序了

网友A:
[HKEY_LOCAL_MACHINE\init]
  "Launch50"="??.exe"
修改注册表,??为你自己的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HKEY_LOCAL_MACHINE\init]
? "Launch50"="??.exe"
修改注册表,??为你自己的程序

wince设备 在运行里 输入什么  才能 进入注册表?

这个开发板好像每次断电都会  还原设置似的

wince系统下 如何隐藏  最下面 系统的状态栏?

网友A:
在你的project.reg里设置

网友:
直接把你的程序换成explorer.exe,然后生成内核就行了,这个方法最简单~~~

网友B:
需要 PB那边去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需要 PB那边去处理

PB是啥????

引用 网友A:
在你的project.reg里设置

这个文件在哪?

网友C:
其实可以不用改Image的,把windows\startup目录修改到你的FLASH上面,如果直接放在windows\startup目录下,断电就没了。。。。
所以可以修改注册表把startup的位置放在FLASH上面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Explorer\Shell Folders]
"StartUp"="NandFlash\\StartUp"
然后再把exe放在StartUp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可以不用改Image的,把windows\startup目录修改到你的FLASH上面,如果直接放在windows\startup目录下,断电就没了。。。。
所以可以修改注册表把startup的位置放在FLASH上面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Explorer\Shell Folders]
"StartUp"="NandFlash\\StartUp"
然后再把exe放在StartUp里面。

也就是说  要想  断电后依然保存设置  就必须 外接存储卡??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其实可以不用改Image的,把windows\startup目录修改到你的FLASH上面,如果直接放在windows\startup目录下,断电就没了。。。。
所以可以修改注册表把startup的位置放在FLASH上面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Explorer\Shell Folders]
"StartUp"="NandFlash\\StartUp"
然后再把exe放在StartUp里面。

也就是说? 要想? 断电后依然保存设置? 就必须 外接存储卡??

前提是支持关机保存注册表,如果支持只改个
[HKEY_LOCAL_MACHINE\Init]
        "Launch50"="xxx.exe"
        "Depend50"=hex:14,00,1e,00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