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TE6410开机画面,遇到的问题

楼主:
原板子没开机画面,修改TE6410开机画面,编译成功,烧写的时候出现
Download BIN file information:
-----------------------------------------------------
[0]: Base Address=0x80030000 Length=0x0-----------------------------------------------------
Eboot image
长度为0,我以为是大小超出范围,修改Eboot.bib文件如下:
Eboot image
MEMORY
;-----------------------------------------------------
;    NAME        ADDRESS    SIZE        TYPE
;-----------------------------------------------------
   PTS         80000000    00020000    RESERVED        ; Page Table    : 128 KB
    ARGS        80020800    00000800    RESERVED        ; BSP Args    : 2 KB
    EBOOT       80030000    00100000    RAMIMAGE        ; Eboot Image    : 1M//512 KB
    RAM         80130000    00010000    RAM             ; RAM        : 64 KB
    BINFS       80140000    00030000    RESERVED        ; Bin FS        : 192 KB
    STACK       8017C000    00004000    RESERVED        ; Stack        : 16 KB (sharing with Step Loader)
                                                        ; From 8010000 ~, decompressed image will be put.
    FLSCACHE    80180000    03F00000    RESERVED        ; This is same region for NK RAMIMAGE
    USB_BUF     84080000    03F00000    RESERVED        ; USB Download Buffer Start Address
                                                        ; Download code does not check End Size.
    DISPLAY     87F80000    00100000    RESERVED        ; match to config.bib for sharing display library EBOOT改为1M,在次编译,烧写,还是同样的问题,那个遇到的啊?怎么回事啊?

网友:
它这个长度应该是从文件里面读出来的。
你仔细研究一下BIN文件格式。

网友A:
问题应该是你的EBOOT虽然编译通过,但是没有生成EBOOT.NB0,所生成的EBOOT.BIN中关于image长度也就自然为0了,你看一下你的release目录里eboot.nb0有没有,或者是修改的时间对不对。

看一下这个,估计对你会有帮助。

Eboot无法生成nb0文件

网友:
飞凌滴,可以打电话向售后问问,他们的服务不错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应该是你的EBOOT虽然编译通过,但是没有生成EBOOT.NB0,所生成的EBOOT.BIN中关于image长度也就自然为0了,你看一下你的release目录里eboot.nb0有没有,或者是修改的时间对不对。

看一下这个,估计对你会有帮助。

Eboot无法生成nb0文件

我觉得这个的原因比较大。
楼主我的TE6410 的七寸LCD还没有到,
下周我试试。
这是我2440的配置,可以的,你看看是不是这个问题。
MEMORY
;   Name     Start     Size      Type
;   -------  --------  --------  ----
    ARGS     80020800  00000800  RESERVED
    RAM      80026000  00006000  RAM
    STACK    8002c000  00004000  RESERVED
    EBOOT    80038000  00040000  RAMIMAGE
    BINFS    80080000  00021000  RESERVED

; Area used to cache nk.bin while programming flash
    FLSCACHE 80200000  01400000  RESERVED
    DISPLAY  80100000  00100000  RESERVED

CONFIG
        COMPRESSION=OFF
        PROFILE=OFF
        KERNELFIXUPS=ON
;        ROMOFFSET=25FC8000
        SRE=ON
        ROMSTART=80038000
        ROMWIDTH=32
        ROMSIZE=40000

MODULES
;   Name            Path                                                              Memory Type
;   --------------  ----------------------------------------------                    -----------
    nk.exe          $(_TARGETPLATROOT)\target\$(_TGTCPU)\$(WINCEDEBUG)\eboot.exe      EBOOT

网友B:
RAM 80026000 00006000 RAM   ——这个是RAM
  STACK 8002c000 00004000 RESERVED
  EBOOT 80038000 00040000 RAMIMAGE ——这个是eboot.nb0的大小,相当于rom 这样
楼主多调整,可以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应该是你的EBOOT虽然编译通过,但是没有生成EBOOT.NB0,所生成的EBOOT.BIN中关于image长度也就自然为0了,你看一下你的release目录里eboot.nb0有没有,或者是修改的时间对不对。

看一下这个,估计对你会有帮助。

Eboot无法生成nb0文件

看了下文件,ls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RAM 80026000 00006000 RAM ——这个是RAM
  STACK 8002c000 00004000 RESERVED
  EBOOT 80038000 00040000 RAMIMAGE ——这个是eboot.nb0的大小,相当于rom 这样
楼主多调整,可以出来的,

gooogman 我的是7寸屏的看了下图片文件有接近4M,
1、我要是把EBOOT 80038000 00040000 RAMIMAGE 改为5M后面的依次后移,对其他的有影响吗?
2、我想把图片放在oal中,编译到NK内,现在的情况是开机进度条,NK解压完后进度条也完,我有清屏操作填充黑色,3秒左右黑屏,才出现oal中的图片,但是图片出现感觉只有1秒,就进入wince桌面了,我要怎么才能实现进度条完后,马上出现logo图片,直到wince桌面?(只有EBOOT对LCD有初始化,oal没有)
3、如果开机就显示logo,在显示进度条,我选择个小的logo图片,在EBOOT内,怎么样使logo居中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