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号码判断

楼主:
我把手机号码存入到E2PROM后再读出来,想找一种简单的方法判断该号码是有效的手机号码,怎么判断?
用的是嵌入式C语言,用判断手机号码段的方法太麻烦了。

网友:
你这个 有效 指的是什么  可用?

网友:
引用楼主 gengjia8512 的帖子:
我把手机号码存入到E2PROM后再读出来,想找一种简单的方法判断该号码是有效的手机号码,怎么判断?
用的是嵌入式C语言,用判断手机号码段的方法太麻烦了。

说具体点吧
就目前来看,第一位只为1 第二位为3,5,8 第三位为0--9

网友:
3樓的意思可能就是樓主的意思吧,如果這個簡單的算法不會寫,導入個正則表達庫,用正則表達來匹配啊。

网友:
不用“号码段”的方法,就无法准确判断该号码是否“有效”。你的需求本来就是矛盾的。

网友:
strcmp不就可以了?

网友:
3楼的,嵌入式系统很少用正则表达式库的。那个东西太大了,MCU跑不动的。
而且这么一个简单的判断用正则表达式简直是牛刀宰鸡了,而且还是很小的鸡,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