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cel问题

楼主(2010-06-13):
excel问题
请问XP上的EXCEL文件拷贝到WINCE5.0上能够正常使用吗?在WINCE上还能和XP上一样调用吗?
如果调用方法不一样,请给点示例,谢谢。
Excel
能够

网友A:
下一个wince可以用office就行了?

网友B:
XP上的EXCEL文件拷贝到WINCE5.0上能够正常使用
但是想通过自己的程序来控制,就不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