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区别Catelog中选项有的选择框里是小方块,有的是一个对勾?,

楼主:
在更改Catelog时这两项内容有什么区别

网友:
多选跟单选的区别吧。。。。。

网友A:
一个表示组件选上,一个表示组件依赖

网友:
从属与包含的关系…
建议楼主看看这个贴子:送给关注WinCE社区的每个人:提问的智慧 - How To Ask Questions The Smart Way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表示组件选上,一个表示组件依赖

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2 楼 capsky 的回复:一个表示组件选上,一个表示组件依赖
正解

我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表示组件选上,一个表示组件依赖

哪个表示选上,哪个表示依赖,依赖和选上又是什么区别?

网友:
对勾表示是用户自己选择的组件,而小方块表示该组件式作为其他组件的依赖组件自动添加的。

网友:
打勾就是选上,
A组件需要B的组件支持
当你勾选A组件,B组件就会出现方块

网友:
了解了
多谢楼上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