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E60下使用6410怎么对H.263/H.264/MPEG-4文件进行解码?6410的硬件解码功能在AP里面怎么去调用?

楼主:
在CE60下使用6410怎么对H.263/H.264/MPEG-4文件进行解码?6410的硬件解码功能在AP里面怎么去调用?

网友:
应该找三星的MFC的文档,或者参考三星BSP里面的sample code

网友:
LS是这样做的吗?LS这样做了可行?mediaplayer 自己会去调用?还是人为去创建一个过滤器图表?自己把对应的MFC的FILTER加进自己的过滤器图表?我说的是在程序里面做这些工作.

网友:
不好意思LS是?
Directshow根据系统中注册的文件类型的FILTER去调用自动调用的,比如注册信息如下:
[HKEY_CLASSES_ROOT\.264]
@="videofile"
"Content Type"="video/h264"
[HKEY_CLASSES_ROOT\MIME\Database\Content Type\video/h264]
"Extension"=".264"
[HKEY_CLASSES_ROOT\Media Type\Extensions\.264]
"Source Filter"="{1A821B27-D2F4-4e22-9496-3C7D0F612EC2}"
当播放扩展名为.264的文件时系统会去调用{1A821B27-D2F4-4e22-9496-3C7D0F612EC2}过滤器

网友:
LS说的就是你啊!你是这样弄的?可行吗?

网友:
让directshow自动选择filter最简单应用程序通用性比较好,不过你需要自己写一个filter(三星提供了一个filter的例子,你可以参考),或是干脆直接使用MFC硬件解码(三星也提供了例程)。使用filter,应用程序几句话就可以实现视频播放了网上例子很多,以后硬件平台改动只需写filter就可以了,程序几乎不用改动。如不知道你有没有三星的例子,如果需要我发给你吧。
directshow自动选择filter
//-------------------------------------------------------------
#include "stdafx.h"
#include
#pragma comment(lib, "Strmiids.lib")

int _tmain(int argc, _TCHAR* argv[])
{
    IGraphBuilder *pGraph = NULL;
    IMediaControl *pControl = NULL;
    IMediaEvent   *pEvent = NULL;

    // 初始化COM 库
    HRESULT hr = CoInitialize(NULL);
    if (FAILED(hr))
    {
        printf("ERROR - Could not initialize COM library");
        return -1;
    }
    // 创建过滤器图表管理器对象
    hr = CoCreateInstance(CLSID_FilterGraph, NULL, CLSCTX_INPROC_SERVER, IID_IGraphBuilder, (void **)&pGraph);
    if (FAILED(hr))
    {
        printf("ERROR - Could not create the Filter Graph Manager.");
        return -1;
    }
        // 获得控制和事件接口
    hr = pGraph->QueryInterface(IID_IMediaControl, (void **)&pControl);
    hr = pGraph->QueryInterface(IID_IMediaEvent, (void **)&pEvent);
    // 建立过滤器图表
    hr = pGraph->RenderFile(_T("\\NandFlash\\ChangHong.avi"), NULL);
    if (SUCCEEDED(hr))
    {
        // 播放
        hr = pControl->Run();
        if (SUCCEEDED(hr))
        {
            // 等待播放结束
            long evCode;
            pEvent->WaitForCompletion(INFINITE, &evCode);
        }
    }
    pControl->Release();
    pEvent->Release();
    pGraph->Release();
    CoUninitialize();
    return 0;
}
//-------------------------------------------------------------

网友:
我看BSP下的DOC有文档介绍的。楼主看了吗?

网友:
SMDK6410\SAMPLES\MFC\MFC_DecodeDemo程序就是解码demo,只要将播放文件放入SD卡中,运行程序,点击目录中任何一个就可以播放。

网友:
NK要加入对应的FILTER吧?要不然怎么去播放?解码都解不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NK要加入对应的FILTER吧?要不然怎么去播放?解码都解不了的.

那是当然的

网友:
自动会去调用对应的FILTER靠不住啊,因为用H263编码方式的H263文件的文件后缀不一定非是*.263,所以你说通过文件类型自动调用对应的FILTER靠不住的感觉.

网友B:
基于directshow的应用程序能自动调用filter,这是directshow框架内有一个很好的握手,协商过程,
就如avi文件,实际上它只是一个容器,扩展名虽然一样,但编码格式可能是不同的,但基于directshow
的应用程序,能自动调用相应的解码器进行解码的!

网友:
顶起来一下

网友:
还能自动呀!请问:原理是什么呀?

网友:
很好的讨论,帮顶。

网友:
————————————————————————————————————————
软件项目外包QQ群大全:
————————————————————————————————————————
网站项目接包群:49204568
移动相关项目接包群:4949346
管理软件及行业软件接包群:49424361
三维仿真等多媒体系统接包群:33078358
嵌入式相关项目接包群:49409265
游戏开发外包群:92728870(new)
驱动开发外包群:92729207(new)
ERP外包群::87682500(new)
网络应用软件开发外包群:79621902(new)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网友:
淘宝购物更方便了,详情请访问http://lengweiping.jimdo.com/

网友:
DOC下只给出了一些接口参数啊!
当然我现在还没有到这一步呢,先MARK!

网友:
我按照SMDK6410\SAMPLES\DShowFilters\MFCDecoderFilter解码filter在VS2005下编写了一个H.264的编码filter,现在该怎么测试它是否可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基于directshow的应用程序能自动调用filter,这是directshow框架内有一个很好的握手,协商过程,
就如avi文件,实际上它只是一个容器,扩展名虽然一样,但编码格式可能是不同的,但基于directshow
的应用程序,能自动调用相应的解码器进行解码的!

这个是对的,注册后就可以自动被调用,我以前不信,后来信了- -

网友:
可以多介绍下编码的例子.

网友:
直接调用驱动就ok了,bsp里面还有一个封装好的库。

网友:
经H.264编码filter后的视频流是什么媒体类型?也就是用什么媒体类型去连接下一级render filter

网友:
引用楼主 xqhrs232 的回复:
在CE60下使用6410怎么对H.263/H.264/MPEG-4文件进行解码?6410的硬件解码功能在AP里面怎么去调用?

一般硬件解码都通过filter模式封装起来然后用Direct来调,调用是采用的COM编程模式。具体的你要查查了。
你所要做的就是把filter确认加入了系统,然后调用Dircet就可以了在AP上跑了

网友:
批发零售一比一 LV包包.GUCCI包包 香奈儿包包
批发LV批发GUCCI批发CHANEL批发TIFFANY银饰 森尔迪威皮具 ,生产品批发.LV,GUCCI,CHANEL,FENDI,CHLOE,BURBERRY等品牌时尚包袋.所有箱包产品均采用和正品相同的面料、五金、里布和配件;序列号、身份卡、出生证明、防伪标志、防尘袋等一应俱全。我们自设产房对商品的款式,质量严格把关,每个季节的新款我们都会急时更新!完全走在潮流前端欢迎国内外朋友前来样订做.批发零售! 可直接登入我们的网站订购商品: http://www.lvsss.com/
联系电话:13450388426   陈先生
客服QQ一:630701041  客服QQ二: 651178055
走路路过、千万别错过,众星的最爱“LV包包”快进去看看吧~~很漂亮的哦^^相信会有你喜欢的^^也可能会成为你的最爱哦!!!

网友:
这个东西我也研究过一阵子,用directshow那一套真的很方便就把硬件加速给加进去了。

网友:
很好的讨论,帮顶.............

网友:
NK要加入对应的FILTER
请问这个怎么加的?
请高手指点

网友:
用DIRECTSHOW可以播放加载FIL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