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10 Camera 隔行扫描(Interlace)

楼主:
各位大虾,谁弄过6410 Camera隔行扫描(Interlace)输入问题?我现在只能显示一半的内容,如何才能显示完整内容?

网友:
不知道。。。
不过帮顶一下。

网友:
这个看你的芯片是否自带了隔行转逐行的硬件加速模块。如果有这个模块,那设下相应的寄存器。
如果没有就要靠软件实现,有很多种算法。
最简单的一种方法就是,丢到一场,只用一场做垂直方向的插值拉伸。

网友:
丢掉一场固然可以,但是画面会粗糙很多,两场合并软件实现也比较容易,但是资源消耗巨大,不想这么去做,6410自称支持Interlace,但是驱动里没有实现这一功能,不知道6410是否真的实现了硬件合成?

网友:
楼主不要想简单了,两场之间是有一定时间间隔的,因制式而异。
如果你把两场强制合并,并不是同一时刻的一幅图像,奇数行和偶数行不能完全拼合,会有条纹和毛边,运动剧烈就没法看了。
你不想丢场,就指望硬件合成吧,用软件做不现实。

网友:
谢谢楼上回复,毛边条纹问题我没有考虑到,我也希望是硬件合成,软件光资源消耗这块就受不了,不知道6410能否胜任。

网友:
没人弄过这块么?

网友:
强烈关注,是不是必须换个能支持Interlace的camera了

他妈的天使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怎么弄好的???是通过硬件解决的还是软件合的??能说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