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40串口工作问题

楼主:
    请问一下,谁能说一下,为什么2440串口工作时要把 CPU总线模式 从快速总线模式转变为异步总线模式?什么时候要在什么模式?两种模式有什么区别》?

网友:
首先:
我们知道s3c2410最高频率可达266M,s3c2440最高频率可达533M.
s3c2440有两个pll(phase locked loop,锁相环,在高频中学过,可以实现倍频,s3c2440的高频就是由此电路产生的)。其中一个是MPLL,M即为main,用来产生三种时钟信号:Fclk(给CPU核供给时钟信号,我们所说的s3c2440的cpu主频为533MHz,就是指的这个时钟信号,相应的,1/Fclk即为cpu时钟周期)、Hclk(为AHB bus peripherals供给时钟信号,AHB为advanced high-performance bus)、Pclk(为APB bus peripherals供给时钟信号,APB为advanced peripherals bus)。AHB和APB这两种总线所连的外设是有区别的。AHB总线连接高速外设,低速外设则通过APB总线互连。

显然,对不同总线上的外设,应该使用不同的时钟信号,AHB总线对应Hclk,APB总线对应Pclk。那么事先就应该弄清楚.

楼主看下2440的功能框图,就明白了,对应UART0、1、2(低速外设)都是接在APB上。
所以需要进行CPU的总线设置。

网友:
楼上的解析明白

网友:
敢问我的理解是否正确:CPU在使用UART0、1、2(低速外设)时候要使用APB,
所以MMU_SetFastBusMode(void)的作用就是把总线换成APB,
在串口操作完成后就用  MMU_SetAsyncBusMode(void)把总线换回AHB

网友:
刚才把MMU_SetFastBusMode(void) 与MMU_SetAsyncBusMode(void)位置搞错了

网友:
没有换成AHB

网友:
串口都是接在APB上的  串口不工作,总线没有换成AHB总线  哪个外设用哪个总线 是ARM内核觉得的

网友:
我现在明白了,原来改变了CLKDIVN分频,就算没有MMU_SetAsyncBusMode或者MMU_SetFastBusMode ,cpu同样会在默认模式下工作

网友:
我也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
我们知道s3c2410最高频率可达266M,s3c2440最高频率可达533M.
s3c2440有两个pll(phase locked loop,锁相环,在高频中学过,可以实现倍频,s3c2440的高频就是由此电路产生的)。其中一个是MPLL,M即为main,用来产生三种时钟信号:Fclk(给CPU核供给时钟信号,我们所说的s3c2440的cpu主频为533MHz,就是指的这个时钟信号,相应的,1/Fclk即为cpu时钟周期)、Hclk(为AHB bus peripherals供给时钟信号,AHB为advanced high-performance bus)、Pclk(为APB bus peripherals供给时钟信号,APB为advanced peripherals bus)。AHB和APB这两种总线所连的外设是有区别的。AHB总线连接高速外设,低速外设则通过APB总线互连。

显然,对不同总线上的外设,应该使用不同的时钟信号,AHB总线对应Hclk,APB总线对应Pclk。那么事先就应该弄清楚.

楼主看下2440的功能框图,就明白了,对应UART0、1、2(低速外设)都是接在APB上。
所以需要进行CPU的总线设置。
顶!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