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5.0安装问题

楼主:
wince5.0安装到Registering DLLs是出现unable to initialize the catalog是为什么呢

网友:
安装PB6.0吧
不然PB5.0会和VS2005冲突的

网友:
PB5.0和PB6.0最好不要装在同一个机器上。
如果非要,可以在虚拟机上安装PB5.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装PB6.0吧
不然PB5.0会和VS2005冲突的

哈哈...,这样误导别人可不好

CE5.0和CE6.0安装一起,没有什么冲突的

网友:
确认安装文件是否完整,这个错误应该是某个类似于DLL的东东注册失败

可能是这个文件不存在

网友:
我的安装文件里的DLL没问题,难道系统中的某个DLL丢了

网友:
有没有装什么厉害的杀毒软件?

网友:
把杀毒软件先关了

网友:
引用楼主 codenull 的回复:
wince5.0安装到Registering DLLs是出现unable to initialize the catalog是为什么呢

不会冲突的。我就安装了WINCE5.0还有VS2005做开发。
可能是你的安装盘有问题。
我用的是我们公司的盘,完全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