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如何编译armv6的程序

楼主:
使用ce6.0,平台cpu是armv6指令集的。

vs2005的工程设置中只有armv4和armv5,怎么编armv6的应用?

或者vs2008可以编armv6吗

网友:
ARMV6?LZ用的是什么CPU?

网友:
sirf的cpu
ARM 1136

网友:
可以的啊。不行找SiRF FAE
这个东西很多人用吧。

网友:
别的程序没问题。但是我在编tcpmp,涉及到动态生成的汇编代码,事实证明用armv5编比armv4稳定一点。
我想用armv6试试。

网友:
顺便问下,vs2008的编译选项里可以选armv6吗

网友:
armce.cn 上斑竹popzone的回复
所有现有的VS系列(.....vs2003 vs2005 vs2008 vs2010) C编译器都不直接支持ARMv6 需要链接汇编代码!

你必须通过写汇编来做你底层的CPU操作,通过ARMASM.exe编译然后li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