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电源管理

楼主:
我在做wince电源管理。是catalog下加:power management(full)。是不是这样就可以了?怎么看是不是成功了?希望大家指导,谢谢

网友:
电源管理,一般是要自己写驱动层的,不是直接加上组件就可以OK的.

网友:
你想要通过电源管理具体做些什么?有些是系统自动处理,一般的都需要驱动支持,还有些要有专门的驱动,关键要看你想做什么。

网友:
看 PB帮助就OK了。呵呵

网友:
我知道驱动要做相应的修改。我去看看帮助先

网友:
看看这里,希望有点帮助。
WinCE的电源管理一方面需要添加楼主所说的组件,
另外还需要在各自的驱动里添加相应的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cnblogs.com/we-hjb/archive/2010/01/27/1657973.html
看看这里,希望有点帮助。
WinCE的电源管理一方面需要添加楼主所说的组件,
另外还需要在各自的驱动里添加相应的代码。

学习了,蛮不错。老大写的东西就是好啊。呵呵。

网友:
加电源管理的驱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