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教高手,WinCE中CF卡的hive注册表保存问题

楼主:
CF卡hive注册表保存问题。我按网上的众多资料中几乎每种说法都试过了,但还是不行,不是启动黑屏就是不能保存。
我就是想在进入CE后将IP设置的信息保存下来,下次开机不必从新设置。我的是冷启动,直接拔插电源的。
哎。。搞了两天了没有一点进展,希望各位同仁伸出援助之手!!!!

我的主板是ENDAT-2794A,使用2G的CF卡,WinCE6.0平台。请高手指点,我的QQ:312095318

下面是我的设置和修改的内容;
1.在Catalog Item View中,将Device Drivers\Storage Devices\Storage Devices\ATAPI PCI/IDE Storage Block Driver\ATAPI PCI/IDE Storage Block Driver选中;

2.同上,将Core OS\Windows CE devices\File Systems and Data Store\Storage Manager\FAT File System选中;

3.同上,将Core OS\Windows CE devices\File Systems and Data Store\Registry Storage\Hive-based Registry选中。

4.添加Environment variables如下:
PRJ_ENABLE_FSREGHIVE = 1
PRJ_BOOTDEVICE_ATAPI = 1
PRJ_ENABLE_FSMOUNTASROOT = 1

5.修改platform.reg如下

  ; HIVE BOOT SECTION
      [HKEY_LOCAL_MACHINE\init\BootVars]
          "SYSTEMHIVE"="Documents and Settings\\system.hv"
        "PROFILEDIR"="Documents and Settings"
        "Start DevMgr"=dword:1
         "Flags"=dword:1  ;  "Flags"=dword:3 也试过
        "RegistryFlags"=dword:1

      [HKEY_LOCAL_MACHINE\init\BootVars]
         "DefaultUser"="default"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HDProfile]
         "MountAsRoot"=dword:1
         "MountAsRootable"=dword:1
         "Name"="IDE Hard disk drive"
         "Folder"="Hard disk"
   ; END HIVE BOOT SECTION

clean sysgen 后Bulid出NK.bin文件,出现的现象
1.按照上面的方法做修改后,并不能启动,出现黑屏(在进入桌面前);
2.去掉Environment variables后能正常启动,但和原来一样,并不能保存IP的设置信息,而且也没有在Documents and settings文件夹中出现system.hv;

我的疑问?
1.网上有人说需要添加CF卡的驱动,不知需要不需要,该如何添加?
2.黑屏是不是就是因为驱动没有添加上卡住了?而去掉Environment variables却可以启动,不知Environment里面的值和那些东西对应以及有什么关联?
3.或者我修改platform.reg的内容对不对,还有就是放的位置不对,应该在文件中的哪个位置修改?
4.common.reg中需要修改哪些?或者还有其他地方需要修改?

网友:
哎。。怎么没人帮忙呀?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呀?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