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CF转为硬盘模式

楼主:
我这CF卡:

KingSton 8GB 133X CompactFlash(CF)

买回来用不了,听说要转成硬盘模式才可以为CF卡安装系统。

请问达人,怎么将CF卡转为硬盘模式使用呢?

我现在用了读卡器,将上USB接口后,他是显示移动硬盘。

为普通使用模式。

网友A:
买个转IDE的板吧,才几块钱,要不就自己接一下,不用元件连通了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个转IDE的板吧,才几块钱,要不就自己接一下,不用元件连通了就行

我知道什么问题了。

是光驱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