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WinCE启动显示ActiveSync对话框的问题

楼主(2009-08-13):
WinCE启动显示ActiveSync对话框的问题
请问WinCE启动时会显示ActiveSync对话框是什么原因,此时并没有联机,到底是哪里触发了它?
原因
对话框

网友A:
请问WinCE启动时会显示ActiveSync连接对话框是什么原因,此时并没有联机,到底是哪里触发了它?

网友B:
到底是谁让repllog.exe启动了

网友C(2009-11-21):
原来是AppRunAtRs232Detect事件让他repllog.exe启动了

网友D:
找到问题了,请LZ结帖吧

网友E:
找到就好啊,标记一下

网友F:
mark。有的时候是USB插入后出发硬件中断然后从系统级别中断调用。注册表也有部分可以控制到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