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ues中的器件选择?

楼主(2010-03-17):
protues中的器件选择?
大家好,我是刚开始学习protues,请教:
1.在protues中“单次脉冲单元”叫什么名字,如何让查找?
2.在protues中“显示屏”叫什么名字,如何让查找?
显示屏
学习
如何

网友A:
pulse , display。
总共也就那么多元器件,一个个都看出来了啊。我的答案不见得准确。

网友B:
在左边器件栏大概中间的位置,有个generator点了后就会有很多信号源了,其中就有脉冲源

网友C:
在device中输入LM0自然会有好几种液晶显示供选择,如1602就是lm016

网友D:
网上有很多protues的电子教程,以及一些视频教程,
楼主百度或GOOGLE下,下载一些当成答疑的资料吧,
有问题翻翻这些下载的资料,还不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