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5.0 ARMV4I的模拟器的宽高能够超过600*800?

楼主:
BSP用的是MICROSOFT DEVICEEMULATOR:ARMV4I
Platform-->SDK-->Config SD-->Emulation属性页中,大小不能修改,还有其他地方能修改模拟器的大小吗?比如调整成
1024*768

网友:
貌似不行。
6.0的我试过最大的600×480.我本来想用800×480结果出来的不对。
可能定制模拟器的时候要修改一下。。。。。

网友:
好像不行吧!关注中~

网友:
我也想知道,帮顶了

网友:
我默认的。

网友:
模拟器的分辨率最大估计能支持到800*640,1024*768应该是不可能的,需要考虑显示缓存的问题,好像模拟器的显存是1MB。

网友:
改下SDK的配置文件试下,直接在配置上改可能是不行的,另外在VS2005上也重新设置一下

网友:
To Veabol;VS2005中的设置不能超过模拟器支持的最大数.
To sunrain_hjb,能手工调整下模拟器的显存吗?

网友:
这个应该是改不了的。楼主为什么有这样的需求呢?

网友:
CE5不知道,但是ce6的话M8有模拟器,所以至少720x480是可以的

网友:
800*640是可以的,600*800好像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