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60下,USB第一次插入时拷贝大文件死机问题请教

楼主(2009-11-07):
Wince60下,USB第一次插入时拷贝大文件死机问题请教
Wince60,启动后第一次插入USB和PC连接,拷贝大点的文件比如mp3,很慢并且没考完连接就断开了。但小文件几百KB没问题。重新插拔一次以后就没问题了,请教一下各位有没有相关的经验。(不是插着USB开机的问题,如果是那样的话USB不识别)。
mp3
问题
WindowCE

网友A:
如果是新开发的项目的话,建议先抓取一下软件上的log,还有分析仪分析一下信令吧

网友B:
USB和PC连接是通过activesync吗?

网友C:
没看出来是哪的问题,可能是USB驱动,也有可能是其它原因,帮顶

网友D:
有时候我发现当u盘里东西多的时候,直接插上就死机了。
---------------------------------------------------------
一人只能连续三次回复,作为发帖人,想回复都没法回复了。。
帮帮忙吧。。。
MLC Nandflash k9g8g8问题

网友E(2010-01-11):
感谢楼上朋友们的回复,这个问题已经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