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onnMgrEnumDestinations枚举可用网络

楼主:
HRESULT WINAPI ConnMgrEnumDestinations(
  int Index,
  CONNMGR_DESTINATION_INFO *pDestInfo
);
既然是枚举可用网络,就可能返回多个值吧,这多个值是如何返回的?pDestInfo指向链表吗?msdn上没有提到

我想调用ConnMgrQueryDetailedStatus查看当前网络连接类型(wifi,bluetooth等),但是类型太多,每个type对应n个subtype,一个个检查太多。想是不是可以先枚举出手机包括哪些network,然后在检查连接类型

网友:
网上还是可以search到的,LZ有没有试过?

网友:
例如:
// 得到网络列表
for ( DWORD dwEnumIndex=0; ; dwEnumIndex++ )
{
    memset ( &networkDestInfo, 0, sizeof(CONNMGR_DESTINATION_INFO) );
    if ( ConnMgrEnumDestinations ( dwEnumIndex, &networkDestInfo ) == E_FAIL )
    {
     break;
    }
    StrAry.Add ( networkDestInfo.szDescription );
}

网友:
直接写的,楼主看一下
DWORD ** GetConnEntryType()
{
   DWORD ** pcType = NULL;
   DWORD iLoopTime = 0;
   HRESULT hr  = E_FAIL;
     //
    // Get the the required size of the buffer
    // with which the function needs to be called on the next attempt.
    //
    hr = ConnMgrQueryDetailedStatus(NULL, &dwSize);
    if(STRSAFE_E_INSUFFICIENT_BUFFER != hr)
        return pcDescription;

    DWORD howMany = dwSize/sizeof(CONNMGR_CONNECTION_DETAILED_STATUS);
    pcType = new DWORD *[howMany + 1];

    LPBYTE pBuffer = new BYTE[dwSize];  //for total size
    if(NULL == pBuffer)
        return pcType
    //
    // Get the connection information
    //
    hr = ConnMgrQueryDetailedStatus((CONNMGR_CONNECTION_DETAILED_STATUS*)pBuffer, &dwSize);

    if(S_OK == hr)
    {

        //
        // Enum each connection entry
        //
        CONNMGR_CONNECTION_DETAILED_STATUS* cmStatus  = (CONNMGR_CONNECTION_DETAILED_STATUS*)pBuffer;

        while(NULL != cmStatus)
        {
            // find the dest entry
            if(cmStatus->dwParams & (CONNMGRDETAILEDSTATUS_PARAM_TYPE | CONNMGRDETAILEDSTATUS_PARAM_SUBTYPE))
           {
                pcType[iLoopTime] = cmStatus->dwType;
                iLoopTime++;
           }
            // find the next one
            cmStatus = cmStatus->pNext;
        }
    }
    pcType[iLoopTime] = NULL;
    // clear the buffer
    delete pBuffer;
    return pcType;
}

网友:
楼上,dwtype只是整数,我打出来是6,是不是要配合dwSubtype查找具体的网络类型,不过dwSubtype 值很多啊,一项项测试要写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