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从wave里提取PCM的软件?谢谢。

楼主:
哪里有从wave里提取PCM的软件?谢谢。

网友:
你是想提取里面的声音数据吧,我做过,从一个文件里面提取一段时间的数据,存放在一个缓冲区,作为按键音播放。需要代码不

网友A:
WAVE 文件里存的就是 PCM 数据,只不过开头有些描述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WAVE 文件里存的就是 PCM 数据,只不过开头有些描述头。

同意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