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救救我的PWM程序啊!!

楼主:
各位eeworldD的大侠们。小弟初学嵌入式。用s3c2410的定时器0产生PWM信号。但是当我结束应用程序后,驱动产生的PWM波还在。这是怎么回事啊?望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我的驱动程序如下: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define pwm_device_MAJOR 50
#define DEVICE_NAME "pwm_device"
#define FREQ 50
#define PWM_CLOSE 0
#define PWM_OPEN 1
static int pwm_device_close(struct inode *inode,struct file *file);
static int pwm_device_open(struct inode *inode,struct file *file);
static int pwm_device_ioctl(struct inode *inode,struct file *file,unsigned int cmd,unsigned long arg);
static int __init pwm_device_init(void);
static void __exit pwm_device_cleanup(void);

static struct file_operations pwm_device_fops=
{
        owner:                THIS_MODULE,
        open:                pwm_device_open,
        release:        pwm_device_close,
        ioctl:                pwm_device_ioctl,
};
static void set_pwm_duty(unsigned long duty)
{
        unsigned long tcon;
        unsigned long tcnt;
        unsigned long tcmp;
        unsigned long tcfg0;
        unsigned long tcfg1;

        struct clk *clk_p;
        unsigned long pclk;

        s3c2410_gpio_cfgpin(S3C2410_GPB0,S3C2410_GPB0_TOUT0);

        tcfg0 = __raw_readl(S3C2410_TCFG0);
        tcfg1 = __raw_readl(S3C2410_TCFG1);
        tcfg0 &= ~S3C2410_TCFG_PRESCALER0_MASK;
        tcfg0 |= (256 - 1);
        tcfg1 &= ~S3C2410_TCFG1_MUX0_MASK;
        tcfg1 |= S3C2410_TCFG1_MUX0_DIV16;

        __raw_writel(tcfg0, S3C2410_TCFG0);
        __raw_writel(tcfg1, S3C2410_TCFG1);

        clk_p = clk_get(NULL, "pclk");
        pclk  = clk_get_rate(clk_p);
        tcnt  = (pclk/256/16)/FREQ;
        tcmp  = (tcnt*duty)/100;
        __raw_writel(tcnt, S3C2410_TCNTB(0));
        __raw_writel(tcmp, S3C2410_TCMPB(0));

        tcon = __raw_readl(S3C2410_TCON);
        tcon &= ~0x1f;
        tcon |= 0xb;
        __raw_writel(tcon, S3C2410_TCON);

        tcon &= ~2;
        __raw_writel(tcon, S3C2410_TCON);
}
static int __init pwm_device_init(void)
{
        int result;
        result=register_chrdev(pwm_device_MAJOR,DEVICE_NAME,&pwm_device_fops);
        if (result<0)
        {
                printk(KERN_INFO "[FAILED:Cannot register pwm_device Device!]\n");
                return -EIO;
        }
        else
                printk("Initializing pwm_device Device\t----->\t");
                printk("[OK]\n");
                return 0;
}

static int pwm_device_open(struct inode *inode,struct file *file)
{
        printk(KERN_CRIT "DEMO:pwm_device Device Open!\n");
        return 0;
}
static int pwm_device_ioctl(struct inode *inode,struct file *file,unsigned int cmd,unsigned long arg)
{
        switch(cmd)
        {
        case PWM_CLOSE:
                break;
        case PWM_OPEN:
                if (arg == 0)
                        return -EINVAL;
                set_pwm_duty(arg);
                break;
        default:
                break;
        }
        return 0;
}

static int pwm_device_close(struct inode *inode,struct file *file)
{
        printk(KERN_CRIT "DEMO:pwm_device Device close!\n");
        return 0;
}

static void __exit pwm_device_cleanup(void)
{
        unregister_chrdev(pwm_device_MAJOR,DEVICE_NAME);
        printk("DEMO:pwm_device Device Is Cleanup!\n");
}

module_init(pwm_device_init);
modele_exit(pwm_device_cleanup);

MODULE_LICENSE("GPL");

应用程序如下: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define DEVICE "/dev/pwm_device"

int main()
{
        int fd;
        int on_off;
        int duty;
        fd=open(DEVICE,O_RDWR);
        if(fd<0)
        {
                printf("open device error!\n");
                exit(-1);
        }
        printf("请输入控制信号.0为关闭PWM输出,1为打开PWM输出功能!\n");
        scanf("%d",&on_off);
        printf("您的输入是:%d\n",on_off);
        printf("请输入小于100的占空比值!\n");
        scanf("%d",&duty);
        printf("您的输入是:%d\n",duty);
        ioctl(fd,on_off,duty);
        while(1);
        close(fd);
        return 0;
}

结束应用程序后,控制台有显示:DEMO:pwm_device Device close!但是PWM依旧产生。不知道这样是否正常。请大侠们帮帮我吧。小弟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
pwm_device_ioctl和pwm_device_close都没有实现关闭PWM。

这里是wince区,你可以去Linux区

网友:
pwm_device_ioctl和pwm_device_close都没关PWM的代码,
static void __exit pwm_device_cleanup(void)是关PWM的代码吗?这个函数是什么时候执行的?卸载驱动的时候?
建议在pwm_device_ioctl或pwm_device_close里处理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pwm_device_ioctl和pwm_device_close都没关PWM的代码,
static void __exit pwm_device_cleanup(void)是关PWM的代码吗?这个函数是什么时候执行的?卸载驱动的时候?
建议在pwm_device_ioctl或pwm_device_close里处理一下。

卸载驱动的时候调用__exit pwm_device_cleanup

网友:
引用 网友B:
pwm_device_ioctl和pwm_device_close都没有实现关闭PWM。

这里是wince区,你可以去Linux区

可是我找不到专门的嵌入式linux区啊!

网友:
unregister_chrdev(pwm_device_MAJOR,DEVICE_NAME);
这个函数不能实现将驱动移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