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外围电路

楼主:
我用avr mega16单片机运行一个最简单的程序,在学习板上能运行,我把单片机焊在另一块电路板上就不能用了,输出的电平不正确(只连接了vcc和gnd).下面是程序,谁帮我解决一下啊。
////////////////////////////////////
//T0_DEMO
//
//PA口接LED的段码
//PC0~PC3口接四位位选
//////////////////////////////
#include
#include

#define                fose        7372800

unsigned int time_10ms;
unsigned int time_s;
unsigned char DISP_NUM;                //显示的位数
unsigned char BitTab[]={0xFE,0xFD,0xFB,0xF7};        //三位位选码
//unsigned char DispTab[]={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LED字形码
unsigned char DispTab[]={0x3F,0x30,0x9B,0xB9,0xB4,0xAD,0xAF,0x38,0xBF,0xBD}; //修正都的LED字形码
unsigned char DISP_DATA[4];                //显示的数字

void Display(void);

//显示函数,DISP_NUM决定显示哪个LED
//采用共阴LED动态显示方法,定时中断函数里面调用
void Display(void)
{
PORTA=DispTab[DISP_DATA[DISP_NUM]];                //PA口接LED的段码
PORTC=BitTab[DISP_NUM];        //PC口接位选

DISP_NUM++;                        //先显示低位,再显示高位
if(DISP_NUM==4)
    DISP_NUM=0;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0comp:20
void timer0comp (void)
{
time_10ms++;
if(time_10ms==100)
        {
        time_10ms=0;
        time_s++;
        if(time_s>6000)
                time_s=0;
        }

DISP_DATA[0]=time_s/1000;
DISP_DATA[1]=(time_s/100)-(DISP_DATA[0]*10);
DISP_DATA[3]=time_s%10;
DISP_DATA[2]=((time_s%100)-DISP_DATA[3])/10;

Display();
}

void main(void)
{
DDRA=0XFF;
PORTA=0X00;
DDRC=0X0F;
PORTC=0X00;

//t/c0初始化(10ms)
TCCR0=0X0d;
TCNT0=0X00;
OCR0=0X48;
TIMSK=0X02;

time_10ms=0;
time_s=0;

asm("sei");
for(;;)
        {

        }

}

网友:
AVR单片机的熔丝位配置你配了码?板子的晶振与学习板上的一样不?确认板子电源都没问题?

网友:
检查一下芯片的焊接,楼主没用外部晶振吧?熔丝位确保一致

网友A:
没有配置熔丝位,怎么配置?不过我程序里没用外部的晶振,该怎么办?

网友:
既然在一处能跑,那就先别想软件的问题

看看你的硬件连接

比较说:你的程序烧进去了吗?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配置熔丝位,怎么配置?不过我程序里没用外部的晶振,该怎么办?

烧录工具应该会有熔丝位置的,你的程序没跑起来可能是开发板上已经给你配置好了,你自己的板子没配置过,而你烧程序的时候又没进行配置

网友:
同意楼上的!一般的新AVR芯片都是默认内部RC震荡!而且基本是最低的频率!所以按照你的程序标注应该是7.3728M的晶振!所以程序的运行速度基本为1/8你的刷新等出现了问题!试着改为内部8M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