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中支持电源管理的驱动?

楼主:
怎么才能使一个设备支持电源管理呢,

驱动注册表中的IClass有什么用处

网友:
{A32942B7-920C-486b-B0E6-92A702A99B35}

网友:
如果GUID设置不对,会影响到唤醒操作吗,

网友:
是否就是说使用相同电源管理接口的驱动的“IClass”是相同的呢??

网友:
应该是的,一般的驱动,都是选的Generic吧!

网友:
我对比了一下,驱动里面的IClass和这个common.reg中的control\power\interfaces下的GUID是不一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