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系统,乱码

楼主:
意大利系统,乱码。应该是没支持字符。在PB上要怎么添加支持的字符?

网友:
你说的是字库吧!!

网友:
Click on menu option Platform -> Settings ->Locale

网友:
最近好多输入法和语言包的问题呀

网友:
恩,应该是语言选择和编码问题。

网友A:
MS没有提供意大利语的支持吧

LZ的意大利系统是如何做出来的?

网友:
LZ,你所说的乱码,是CE系统、还是自己的应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MS没有提供意大利语的支持吧

LZ的意大利系统是如何做出来的?

Click on menu option Platform
是我定制的意大利键盘,有些特殊字符如‘é’,‘è’在CE上打出来是一个匡匡。应该是缺少字库了?可不知道怎么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S没有提供意大利语的支持吧

LZ的意大利系统是如何做出来的?

Click on menu option Platform
是我定制的意大利键盘,有些特殊字符如‘é’,‘è’在CE上打出来是一个匡匡。应该是缺少字库了?可不知道怎么加。

定制的键盘,应该算是自己的应用,不是CE系统自带的吧?

出现不能显示,一般是缺少字库。解决方法:向系统中增加字库,然后再增加字库的注册信息;或直接调用API加载字库,API好像是:AddFontResource()

网友B:
不清楚需要加什么字库,这个才是最糟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清楚需要加什么字库,这个才是最糟糕的

这个别人可能帮不了你,你自己写的字符串都不知道是什么字库的?
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只能用不同 的意大利字库来试;当然也可以试试先用字库查看工具,看看所要的字符是否在字库中。

网友:
非常谢谢91program,CE不支持意大利文的。我去用字库查看工具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