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求数公里范围内无线组网方案,期待您的回复!

楼主:
需求:
数公里范围内无线组网,需要传输的数据量并不大,只是一些环境监测的数据。
可以是C/S架构,所有终端向服务器汇报,终端之间可以不联网。
终端需要进入区域能及时发现,及时传输数据。
终端脱离区域也能汇报。

多谢您的指教!

网友:
引用楼主 rzsheng 的回复:
需求:
数公里范围内无线组网,需要传输的数据量并不大,只是一些环境监测的数据。
可以是C/S架构,所有终端向服务器汇报,终端之间可以不联网。
终端需要进入区域能及时发现,及时传输数据。
终端脱离区域也能汇报。

多谢您的指教!

最合适与简洁的方案:
1、GSM/GPRS或者CDMA2XXX

这样楼主可直接在服务器端,通过公网对所有的终端进行操作与控制。
而且不用担心彼此直接的距离较远。

在服务器端可以通过GPRS数据或者短信,来控制数公里之外的终端,让其进行测量,并把数据通过GPRS返回服务器。

建议楼主直接在每个终端上采用GSM/gprs模块。

网友A:
楼上的这种方案成本太高,考虑过,但并不适用我们的应用场景。
不过还是非常感谢。

我想知道有哪种 RF 方案可以适合?
Zigbee?好像也不行,不知道谁有更合适的方案,谢谢大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这种方案成本太高,考虑过,但并不适用我们的应用场景。
不过还是非常感谢。

我想知道有哪种 RF 方案可以适合?
Zigbee?好像也不行,不知道谁有更合适的方案,谢谢大家了

很想给你推荐无线抄表的方案,只可惜该方案的距离较近,无法满足数公里的距离需求。
无线抄表与Zigbee一样都是采用2.4G,关键距离都很难到达 数公里的距离需求。

如果楼主有意看下Zigbee,请去TI官网看下Zigbee的对应IC。
http://focus.ti.com.cn/cn/analog/docs/rfifcomponentshome.tsp?familyId=367&contentType=4&DCMP=TI-cn_Home_Tracking&HQS=v?OT+home_p_rf_if

网友:
好的,多谢楼上的。

对讲机可以做到几公里范围内使用,我不知道他们是用的什么方案?
有谁能说说吗?

网友B:
无线抄表、Zigbee和其他RF一样,都存在满足数公里的距离需求 的限制,从而导致他们很难单独实现满足距离的需求。 此时你如果加大功率,采用更强大的天线,势必造成辐射超标,无法满足无线委员会的EMC性能要求,从而导致你的设备会被查封与罚款。

GSM/GPRS等设备,之所以能到满足数公里的距离需求,是因为人有基站(移动、联通、电信,获得无委的许可),当然这些运营商也得向无委交费。

另外无线抄表、Zigbee和其他RF的成本不一定比GSM/GPRS低。
并且目前业内主流的GSM/GPRS模块价格决定在150以内,也不是很高。

另外想问下:
所有终端都在一起吗?他们彼此的距离能在500m内吗? 只是与服务器的距离在数公里以外?

如果是这样,我倒有很好方案给楼主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的,多谢楼上的。

对讲机可以做到几公里范围内使用,我不知道他们是用的什么方案?
有谁能说说吗?

对讲机是2.4G的ISM频段,成本也不是很低,而且此套方案的稳定性与成本远高于GSM/GPRS模块。

关键对讲机如果要商用,就算私用,被无线委员会查到,必然追究责任。
每个ISM的2.4G的商用,必须缴纳一定费用,向无线委员会申请,获得无委的批准,才可商用。

楼主可以好好 百度或者GOOGLE下2.4G的方案。 其射频参数调测与天线性能的调测比较麻烦,楼主可以提前下下功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线抄表、Zigbee和其他RF一样,都存在满足数公里的距离需求 的限制,从而导致他们很难单独实现满足距离的需求。 此时你如果加大功率,采用更强大的天线,势必造成辐射超标,无法满足无线委员会的EMC性能要求,从而导致你的设备会被查封与罚款。

GSM/GPRS等设备,之所以能到满足数公里的距离需求,是因为人有基站(移动、联通、电信,获得无委的许可),当然这些运营商也得向无委交费。

另外无线抄表、Zigbee和其他RF的成本不一定比GSM/GPRS低。
并且目前业内主流的GSM/GPRS模块价格决定在150以内,也不是很高。

另外想问下:
所有终端都在一起吗?他们彼此的距离能在500m内吗? 只是与服务器的距离在数公里以外?

如果是这样,我倒有很好方案给楼主推荐。

请问500m以内用什么方案好呢?有比Zigbee更好的方案不?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无线抄表、Zigbee和其他RF一样,都存在满足数公里的距离需求 的限制,从而导致他们很难单独实现满足距离的需求。 此时你如果加大功率,采用更强大的天线,势必造成辐射超标,无法满足无线委员会的EMC性能要求,从而导致你的设备会被查封与罚款。

GSM/GPRS等设备,之所以能到满足数公里的距离需求,是因为人有基站(移动、联通、电信,获得无委的许可),当然这些运营商也得向无委交费。

另外无线抄表、Zigbee和其他RF的成本不一定比GSM/GPRS低。
并且目前业内主流的GSM/GPRS模块价格决定在150以内,也不是很高。

另外想问下:
所有终端都在一起吗?他们彼此的距离能在500m内吗? 只是与服务器的距离在数公里以外?

如果是这样,我倒有很好方案给楼主推荐。

请问500m以内用什么方案好呢?有比Zigbee更好的方案不?多谢!

如果所有终端都在300-500m内,的确就是,当前内业主推的Zigbee。
但这些终端范围内,还得布置一个中继的基站,它与所有终端都通过Zigbee进行通讯与组网,且采用GSM/GPRS与服务器进行通讯与联网。

这样你的服务器就可以远离你的测量终端。 距离此时就不是问题,完全可以满足。

网友:
数传电台应该可以满足,只是不知道是否合法?
可以参考一些公司的方案。

网友:
Zigbee 完全可以啊!

网友:
看看这个,也许对你有帮助。
http://www.friendcom.com/2008/product/CFDA-4.asp

网友C:
你们这个项目,考虑成本是没错的,目前来讲,无线应用的最多的就是GSM/GPRS/CDMA这种了。其实目前来看,这种成本比ZIGBEE,RFID,无线电台等等要低得多了。而且稳定性,可操作性以及设备的选择性,大了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们这个项目,考虑成本是没错的,目前来讲,无线应用的最多的就是GSM/GPRS/CDMA这种了。其实目前来看,这种成本比ZIGBEE,RFID,无线电台等等要低得多了。而且稳定性,可操作性以及设备的选择性,大了很多。

GSM/GPRS/CDMA真的不错。

网友:
帮忙顶一个~~~~~~~~~~~~~~~~~~~~~~~~~~~~~~~~~~~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