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低压保护电路

楼主(2009-02-23):
求教低压保护电路
求各位大侠如何做低压保护电路。我是菜鸟!能否再讲一下原理。谢谢!
如何

网友A:
说得太不详细了吧,你要保护什么,防止高电压? 防止大电流? 防止高温? 防水?

网友B:
产品的工作电压在9~24V
我要改进的是如果低于9V的,也能够正常工作并不损伤零件。感觉公司给我了一个大大的难题。求助!!!!!!!!!!

网友C:
“低压”还要保护?什么设备怕在“低压”下损坏吗?
是想保存数据?还是想保护设备的运行状态?什么平台?已经实现了什么功能?现在是否能修改硬件?

网友D:
一般都怕高压,但也有很少的时候会怕低压。建议你用一些电压监测芯片,很便宜的。各IC公司基本上都有此类IC

网友E:
是想要保护运行的状态,我们公司做的是车载GPS系统,就状态是不能有断电的复位什么的,得一直工作,如果外部供电的话,小于9V就不工作。现在是怎么让他小于9V大于3V时也能正常的工作,也能时时保存数据!紧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