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PMP 0.72RC1用VS2005编译出错

楼主:
使用VS2005编译TCPMP 0.72RC1出错。

安装了CE6.0的SDK.
设置如下:
Properties->C/C++->Advanced->Compile For Architecture->ARM4(/QRarch4)
Properties->Linker->Advanced->Targer Machine->MachineTHUMB

首先编译的的common,可是提示出错:

1>------ Build started: Project: common, Configuration: Release SDK2 (ARMV4I) ------
1>Performing Custom Build Step
1>'nasm' 不是内部或外部命令,也不是可运行的程序
1>或批处理文件。
1>Project : error PRJ0019: A tool returned an error code from "Performing Custom Build Step"
1>Build log was saved at "file://f:\TCPMP\(1)TCPMP_Jade_x900\common\SDK2 (ARMV4I)\Release\BuildLog.htm"
1>common - 1 error(s), 0 warning(s)
========== Build: 0 succeeded, 1 failed, 0 up-to-date, 0 skipped ==========

各位兄弟,帮忙看看了,我忙了好几天,都找不出原因!!!

网友:
去网上下载一个nasm就OK啦

网友:
去nasm.us 下一个nasm 并在VS添加 nasm路径即可。

网友:
下了nasm.exe,编译可以通过,但是在link的时候,出现错误:
1>Linking...
1>LINK : fatal error LNK1181: cannot open input file 'odbc32.lib'
1>Build log was saved at "file://f:\TCPMP\(1)TCPMP_Jade_x900\common\SDK2 (ARMV4I)\Release\BuildLog.htm"
1>common - 1 error(s), 5 warning(s)
========== Build: 0 succeeded, 1 failed, 0 up-to-date, 0 skipped ==========
而且发现release目录下有x86.obj文件。
可以我明明编译的是针对arm板子的,为什么会有x86.obj出来?
各位兄弟,帮忙再指点下!

网友:
下了nasm.exe,编译可以通过,但是在link的时候,出现错误:
1>Linking...
1>.\SDK2 (ARMV4I)\Release\blit_mmx.obj : fatal error LNK1112: module machine type 'X86' conflicts with target machine type 'THUMB'
1>Build log was saved at "file://f:\TCPMP\(1)TCPMP_Jade_x900\common\SDK2 (ARMV4I)\Release\BuildLog.htm"
1>common - 1 error(s), 5 warning(s)
========== Build: 0 succeeded, 1 failed, 0 up-to-date, 0 skipped ==========而且发现release目录下有x86.obj文件。
可以我明明编译的是针对arm板子的,为什么会有x86.obj出来?
各位兄弟,帮忙再指点下!

网友:
(ARMV4I)\Release\blit_mmx.obj : fatal error LNK1112: module machine type 'X86' conflicts with target machine type 'THUMB'

检查下SDK还有你选择的编译的目标文件和目标设备的选择。可能你选到X86的而SDK用的是ARM的。

http://blog.eeworld.net/xumercury/archive/2008/07/15/2652899.aspx
http://blog.eeworld.net/xumercury/archive/2008/07/14/2650301.aspx

希望这些资料对你有些帮助。

网友:
另外TCPMP里面有个README.TXT....这个文档需要读读。。

网友:
仔细查查你的编译选项吧,TCPMP在VS2005下编译基本上是直接通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