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正的挂起后不能唤醒进入正常工作状态,如何解决?急急 ...

楼主(2010-04-19):
君正的挂起后不能唤醒进入正常工作状态,如何解决?急急急急急!!!请高手指点指点
君正的挂起后不能唤醒进入正常工作状态,如何解决?急急急急急!!!
背光的调节从哪里控制?按键是可调的,应用程序不可用,请高手指点指点!!!!谢谢!!!!!
工作
按键
应用程序
如何

网友A:
跟踪代码,看问题是怎么引起的。
背光的调节,你去看驱动是怎么实现的呀。

网友B:
背光问题解决了,谢谢了!
休眠唤醒还是有问题啊,请高手指点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C:
我的也是,可以休眠,但是唤醒不了,帮顶,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