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制内核问题请教

楼主:
哪位遇见过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啊?帮帮忙吧!
CeNlsCmp:   Total for all locales: 77588 bytes
CeNlsCmp: Writing out calendars
CeNlsCmp:     Calendar 1: 28 bytes
CeNlsCmp:   Total for all calendars: 28 bytes
CeNlsCmp: Writing out code pages
CeNlsCmp:     Codepage 437: 2724 bytes
CeNlsCmp:     Codepage 850: 2704 bytes
CeNlsCmp:     Codepage 936: 147644 bytes
CeNlsCmp:     Codepage 1252: 2300 bytes
CeNlsCmp:   Total for all codepages: 155372 bytes
CeNlsCmp: Writing out unicode tables
CeNlsCmp:   Header: 48 bytes
CeNlsCmp:     Ascii digits: 856
CeNlsCmp:     Compatibility zone: 2748
CeNlsCmp:     Compressions: 4230
CeNlsCmp:     Hiragana: 344
CeNlsCmp:     Katakana: 344
CeNlsCmp:     Halfwidth: 888
CeNlsCmp:     Fullwidth: 864
CeNlsCmp:     Ctypes: 16520
CeNlsCmp:   Total data: 26794
CeNlsCmp: Writing out sort tables
CeNlsCmp:   Header: 48 bytes
CeNlsCmp:     SortMap: 86744
CeNlsCmp:     Reverse diacritics: 12
CeNlsCmp:     Double compressions: 0
CeNlsCmp:     SortMap locale exceptions: 1864
CeNlsCmp:     SortMap ideograph exceptions: 334984
CeNlsCmp:     Locale compressions: 204
CeNlsCmp:     Uppercase tables: 2220
CeNlsCmp:     Lowercase tables: 2196
CeNlsCmp:     Expansions: 222
CeNlsCmp:     JamoSort Index: 2048
CeNlsCmp:     JamoSort Compose: 1120
CeNlsCmp:     Default Lang Except uppercase: 52
CeNlsCmp:     Default Lang Except lowercase: 32
CeNlsCmp:      0  Lang Except tables: 0
  Total data: 431698
CeNlsCmp: Done. Success parsing locale file
makeimg: FATAL ERROR: Cannot open C:\WINCE500\PBWorkspaces\QQ2440\RelDir\smdk2440_ARMV4I_Release\postproc\platform.bib
makeimg: FATAL ERROR: Cannot open C:\WINCE500\PBWorkspaces\QQ2440\RelDir\smdk2440_ARMV4I_Release\postproc\platform.bib

BLDDEMO: QQ2440 build complete.

QQ2440 - 2 error(s), 1 warning(s)

这个 C:\WINCE500\PBWorkspaces\QQ2440\RelDir\smdk2440_ARMV4I_Release\postproc\platform.bib文件应该是编译内核时生成的吧?为什么就生不成呢?
在这上面还有两个可疑之处:

sysgen_usb_storage=1
sysgen_viewer_doc=1
sysgen_viewer_image=1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路径。
CE_MODULES=coredll nk cmd msim commctrl commdlg net secur32 ntlmssp spnego schannel rsaenh crypt32 msasn1 credman prnport prnerr notify rnaapp connmc ndispwr netui asyncmac unimodem tcpstk tcpip6 ipv6hlp dhcpv6l irdastk winsock afd ws2 ws2instl wspm

sysgen_usb_storage=1
sysgen_viewer_doc=1
sysgen_viewer_image=1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路径。CE_MODULES=coredll nk cmd msim commctrl commdlg net secur32 ntlmssp spnego schannel rsaenh crypt32 msasn1 credman prnport prnerr notify rnaapp connmc ndispwr netui asyncmac unimodem tcpstk tcpip6 ipv6hlp dhcpv6l irdastk winsock afd ws2 ws2instl wspm

wcg

网友A:
这个是你没有把platform.bib 文件拷到releasedir目录下.

1,你应该是第一次在这台电脑上编内核
2,build选项的gloable build中没有选上copy files to release directory.

网友:
我按您的指导重新编制,在build OS下点击copy files to release directory,结果还是同样的错误。我发现在列表Hardware specific files下面没有文件,应该是有platform.bib/.dat/.db/.reg等文件,应该是这里出了问题,但我不知道是什么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你没有把platform.bib 文件拷到releasedir目录下.

1,你应该是第一次在这台电脑上编内核
2,build选项的gloable build中没有选上copy files to release directory.

我按您的指导重新编制,在build OS下点击copy files to release directory,结果还是同样的错误。我发现在列表Hardware specific files下面没有文件,应该是有platform.bib/.dat/.db/.reg等文件,应该是这里出了问题,但我不知道是什么错误

网友:
顶一下,我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呢

网友:
makeimg: FATAL ERROR: Cannot open D:\WindowsCE500\PBWorkspaces\2440\RelDir\smdk2440_ARMV4I_Release\postproc\platform.bib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麻烦哪位大哥大姐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
你可以看看你的BSP安装好了没有,重新安装bsp试试

网友:
弄好了,新建一个文件夹SMDK2440,注意一定大写,然后把smdk2440.rar的文件解压到这里,重新编译就好了